[其他] 一个usb线里为什么多出两根线

楼主(2019-06-12):
接四根就能用了 剩下两根是什么
红白绿黑和正常的一样 但是多出蓝黄

网友:
一条是接两个金属头的,一条是抗拉铁线。

网友:
买四送二 你赚了

网友A:
好像发丝细的线,可以当XML灯珠限流电阻用。我的话最喜欢20AWG的充电线,手机头数据短接可以快点充满,不用担心网吧USB有手脚。

网友:
3GU口线吧,不知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发丝细的线,可以当XML灯珠限流电阻用。我的话最喜欢20AWG的充电线,手机头数据短接可以快点充满,不用 ...

据说有的网吧老板把USB正负对调,你插U盘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有的网吧老板把USB正负对调,你插U盘就冒烟了

u盘加个整流桥,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有的网吧老板把USB正负对调,你插U盘就冒烟了

谁那么闲的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有的网吧老板把USB正负对调,你插U盘就冒烟了

这样搞的老板通常都是想作死。直接拔了还不至于招人怀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