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关于调速器 烧了一个电阻 求阻值

楼主(2019-06-12):
今天弄调速器 接风扇 突然停了 拆了一个看 冒烟了  电阻

接在可调电阻上的  只能看到第一个色环是黑色 最后一个是金色 请问这个是多大电阻才合适???谢谢

网友:
我怎么看第一个是棕色

网友:
我猜是棕黑黑金

网友:
找个一样的好的拆了看

网友:
抄一下电路才知道啊

网友:
阻容供电电阻吧。

网友:
对照这个电路去查吧。

网友:
去网上找个台灯调光电路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电阻坏 一般其他的零件也会坏了 。电阻坏是因为可控硅没有导通上面的电压太高  看看电位器坏了没  还有那颗电容是否击穿 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
把背面的线路拍一张

网友:
这是连着那兰色DB3的电阻吗?如果是应该不大,触发可控硅

网友:
如果是DB3到双硅的大约是1k左右

网友:
电阻烧了,那红色电容可能击穿了,顺便检查电容,电阻应该是1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