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水井循环水,自制水空调有效果没有

楼主(2019-06-12):
打算用汽车的水箱散热排,井水通过散热排,后面用风扇吹
不知道有效果或者效果好不好
各位来讨论下

网友:
买个水空调不要多少钱

网友:
直接把铜管放水井里面不需要散热排。

网友:
感觉没有普通空调好

网友:
效果肯定好啊,我用美的的空调扇效果就已经很好了,我都觉得你用井水会不会觉得冷啊。另外说你家都有井水了应该不会很热的吧

网友:
估计会很冷的

网友A:
前几年我就有一个比较疯狂的想法,把铁水管埋进私房的墙壁里,夏天抽井水来降温。可惜考虑到水管生锈和腐堵塞等问题,而且要用实心墙成本太高,一直没实现。

网友:
好想法 废品站收一个室内机 改造下电路 买点水管 保温棉 买个循环泵  就是不知道井到屋子远不远 中间可能会有损耗 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我就有一个比较疯狂的想法,把铁水管埋进私房的墙壁里,夏天抽井水来降温。可惜考虑到水管生锈和腐堵 ...

这样墙壁会有冷凝水,会发霉

网友:
某宝上有现成的水空调机子在卖的,大功率的都有,当然应该是有用才会有人买的。

楼主:
其实是我们村里的无塔供水,  刚装上去还在试用阶段,暂时还不收水费
这一段甚至要鼓励用水,因为新打的井里面有泥沙,要多抽水来洗井
水管里面的水本身带压力不需要水泵,我刚才在网上买了个五菱车上的散热水排,水管里的水通过水排后再排出去
个人想着不用太大的水管   10mm-12mm的水管就可以了,排出的水直接连到以前房顶的水罐里,平时用水可以用掉避免浪费

网友:
空调内机改造一下还不错的,关键是有深水井

网友:
这叫“地热能空调”,能效比轻松突破200

网友:
如果井水是温泉的话,就变成供暖了

网友:
井水本来就是冬暖夏凉的,如果是村里的供水还是死了心吧,效果差挺远的

网友:
我7年前拿五菱的水箱散热器弄了一个,用的是4米的水井水,有点效果,水温24度,室温31度,风扇口26度,吹着还可以,就是不能停

网友:
那需要两口井,从深井里取水,再把用过的水排到另一口井里,该水经过地下低温水层降温流到深井中......

网友:
方法没问题,只是汽车水箱热交换面积太小,家用风扇转速又不能太高,制冷效果并不好。地下水水温夏天也不会超过18度,用柜机做冷热交换效果是非常好的,前提是你可以随便用地下水

网友:
有水箱有井,距离2米,有小水泵,就是懒的动

网友:
2口距离10米以上的深井
冬暖夏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