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8v 3A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6-12):
前段时间20几块钱买了个48V 3A的锂电池充电器,充电时220V最高输入功率180W ,功率应该是够的  , 拆了看看是不是翻新的
看起来是新的,
背面也不错 有两个IC 高压部分cr6842s  低压部分LM358
高压电容400V 82uf看起来还行  有ntc 保险 安规 共模电感 还不错

场效应管N10N60  600V 10A余量够

快速恢复二极管 DSEK1604

网友A:
锂电只需要恒流恒压 最多再加上个定时关机  所以电路比铅酸的三段式充电简单 也更可靠 就是锂电对电压精度要求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只需要恒流恒压 最多再加上个定时关机  所以电路比铅酸的三段式充电简单 也更可靠 就是锂电对电压精度 ...

这个看起来跟铅酸的一样

网友:
照片好清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起来跟铅酸的一样

铅酸比这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比这复杂

看了下铅酸的好像还真是复杂多了 铅酸基本上都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B:
这个做工还可以,该有的都有了,防反接也有,比铅酸简单,坏了也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还可以,该有的都有了,防反接也有,比铅酸简单,坏了也好修 ...

就是价格比铅酸的还贵一点

网友C:
哪里有买求链接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通过的电流一样大,那个对管装了那么大一个散热片,防反接的二极管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买求链接

淘宝买的  现在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铅酸的好像还真是复杂多了 铅酸基本上都是单片机控制的

想多了,几乎是LM324四运放控制的,有少量LM358的,单片机控制的少之又少。

网友:
做工还可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