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CPU换散热底座,顺便清下灰

楼主(2019-06-12):
电脑最近感觉有点卡,打算重装一下系统,刚重启就跳出一行红字说CPU高温报警了,赶紧的关掉电源打开机箱侧板在缝隙里先看下啥情况,一看吓一跳,看来得把整个机箱拖出来弄了。
散热器都没贴在CPU上了

弄出来看看,底座坏了,这底座用了至少有5年吧,具体多久不记得了

换个角度再看下。

拆下来的残肢,塑料件老化了

新的配件

发现显卡上了不少灰,顺便清理一下,这个也用了好多年了

背面

都是灰

清理干净后,顺眼不少,这个用刷子干洗的

铝块和外壳水洗,洗干净后来个合照

机箱里来一张,很乱,要吐嘈的尽管来

最后硅脂来一张,据说这种颜色比白色的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完。

网友A:
这显卡我也有一块,清理灰风扇使劲拔几下卸不下来

网友:
硅脂好不好看导热系数,一分钱一分货。上个月买了导热率12w/m.k 8克装的30元,还是挑比较便宜的了,我用在I7笔记本上,效果还是有的,CPU满载比82度,比用普通的硅脂90度,温度低8度左右。温度高效果才明显,温度不高普通的也一样用。

网友:
这灰尘也是该清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我也有一块,清理灰风扇使劲拔几下卸不下来

这个风扇是打螺丝的,拔应该是拔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风扇是打螺丝的,拔应该是拔不下来。

我的风扇后面贴纸撕掉是死的,应该是扇叶和轴那有个塑料卡簧

网友:
清理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