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动车充电器不转绿灯

楼主(2019-06-12):
电动车充电器不转绿灯,48V 20A的,充满不转灯,风扇一直转,电池一年左右,拔掉重新插上变绿灯了,在储藏室温度比较高。换充电器充满可以转灯,有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吗?没拆,需要拆开上图。
补充一下,天气凉快的时候试过,可以变绿灯。有人说是3842的热稳定性差。

补充内容 (2019-6-17 18:14):
被充一下,电池充满电压52.4V,对不?不对的话应该是多少V?

网友:
感觉电瓶不行了吧

楼主:
电池可以正常用上下班3天以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电瓶。

可以考虑买个定时开关,每次充电定时断电即可。

网友A:
电瓶里缺水了,再不维护电瓶大肚子了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里缺水了,再不维护电瓶大肚子了就报废了。

需要加什么水?加多少?某宝卖的补水液质量如何?

网友:
电瓶有问题了,内阻有点大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开始怀疑电瓶缺水,每格加了5ml 蒸馏水还是不转灯。后拆开充电器清灰,补焊所有焊点排除故障。

网友:
不转灯跟3842害怕没得关系的,应该找找转灯电路,电压比较器外围看看

网友:
天热就是这样,你把充电器拔下来再插上就变绿了,这种都是电瓶衰减了,我是弄了个时间控制开关,冲到一定时间断一下,然后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里缺水了,再不维护电瓶大肚子了就报废了。

现在电池不能加水了

网友:
最好测试一下转灯电流

网友:
电池问题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