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1/4 英寸 6.35mm 的批头手柄套筒里加个 Φ6mm x1.5mm 磁铁 尺寸合适吗?

楼主(2019-06-12):
1/4 英寸 6.35mm 的批头手柄 ,六角套筒的固定弹子飞掉了。批头插入摇晃松动 想直接塞个磁铁+胶在套筒底,几何基本上还给老师了, 问正六边形 加个 Φ6mm x1.5mm 磁铁 尺寸合适吗?

网友:
塞个磁铁还是会晃动的,打个胶就不会了

网友:
我用各种胶粘,都不牢,磁铁会出来,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进行几何运算,拿实物比一下就行了。如果大一点,就在砂轮或油石是磨一磨。我那个连胶都没有用,塞进去后想拿都拿不出来了。

网友:
可以,但是磁力可能偏小, 我们产品高端的磁铁有3-6MM的。 一般便宜的用1.2-2MM

网友:
如果只缺弹子可以找修自行车的要3/4mm钢珠,粘磁铁也可行,有些就是磁吸的批头套接口,找扁圆的铷铁硼磁铁皆可,这个我干过效果蛮好。

网友(2019-12-24):
一张图解决LZ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