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工十项全能小王子——DEVON大有5612螺丝批评测

楼主(2019-06-12):
前两期内容为大家分别带来了得伟,牧田,日立三款电动螺丝刀的横向评测以及博世GO评测报告,我们已经体验了国外四款知名品牌的电动螺丝刀产品,错过的朋友请查看往期投稿。

本期我们继续体验电动螺丝刀产品,不同的是我们将目光转向了一款国内品牌的产品,看看我们国内自主品牌的电动螺丝刀产品究竟体验如何。

有兴趣看视频评测的可以点击这里观看:大有DEVON5612视频评测

大有(DEVON),泉峰旗下的电动工具品牌,与威克士,东成等品牌一起,位居国内电动工具行业品牌的第一阵营。大有几乎与博世GO同期发布了一款大有5612电动螺丝刀产品,同样为3.6V的产品,恰巧也处于近似的价格段。相信很多关注电动工具和准备入手电动螺丝刀的朋友都很关心这款产品到底表现如何。

      包装与装箱配件
本次体验我们选购的是大有5612为顶配电工套装+扶钉神器版本,活动同时还赠送了一个多功能手动工具。整机包装尺寸为17.5*11.5*7.5CM,跟一块2/3长度的砖头差不多大小。包装箱为红色塑盒,贴有包含产品规格,型号,产地等信息的标签。
打开外箱,里面包含:5612主机一台;常用规格加长批头8根;尖嘴钳、美工刀、2M卷尺各1把;Micro USB充电线一根;纸质说明书一张,整机不包含充电适配器。

产品及配件

尖嘴钳、美工刀、卷尺等产品比较一般,作为辅助工具勉强能用,值得关注的是8根加长批头,具体规格及参数如下图:

8根加长批头详细规格

加长批头链接处均设有链接钢珠,提升了批头安装后的稳定性,100mm的长度满足了绝大部分场景的使用需求,5-5.5mm的杆径也能轻松伸入大部分螺丝孔,避免螺丝孔太小刀头伸不进去的窘境,虽然规格并不是足够丰富,硬度也不算高,但是搭配5612主机的使用体验仍然不错。

很多人比较关注螺丝批头是否带有磁性的问题,其实只需要一个几块钱的加磁消磁器就能搞定,使用也非常简单方便。如果你螺丝头本身的磁性不能满足你的需求,没关系,大有还提供了可选的"扶钉神器",将"扶钉神器"有磁力环一头向外,套入加长批头前端,磁力环提供了足够的磁力来吸住螺丝。不过由于神器增加了加长批头的直径,导致无法在有螺丝孔的工况下进行工作。

主机的静态表现
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大有5612的做工是有待提升的。拼装接缝大小不一,注塑件毛刺明显。不黑不吹,放在国产产品里面也只能算一般水平,但是跟我们手里的其他几款机器比,真的就是垫底的表现。在用料上跟其他几款产品区别不大,尾部覆盖了一定面积的黑色包胶,握感还是相对舒适的。

在局部细节表现方面,主机长度168mm;净重205g(与博世GO的285g比稍轻);手柄直径在30-41mm之间。

主机尺寸

从上到下我们以此介绍下产品各个细节的体验。

官方产品细节图

夹头:标准1/4英寸(6.35mm)夹头,非磁吸式,不带锁定套管。与博世GO的磁吸式夹头不同,大有的做法是在夹头内六角的两个对边上纵向开槽并嵌入两根金属丝,装载批头后其表面之间产生弹性压力,从而获得相对稳固的联接。再配合加长批头尾部钢珠设计,让夹头的稳定性与磁吸式相差无几。夹头在同心度方面比较优秀,甚至超过了博世GO。在夹头根部开设了内径为3.0mm的贯通开孔,官方数据显示最高支持弯折2.9mm直径的金属导线。
非接触式电线检测装置:持续按住电流检测按键,将机身头部的电流感应头靠近通电的设备,无需接触即可感应到电流并发出提示音和灯光闪烁,官方数据表示支持在2.5CM范围内可检测到完整的电路电流。
工作照明灯:主机设有两颗LED照明灯,主机工作时自动点亮,停止工作约25S后缓慢熄灭
正反转旋钮:扭动正反转开关控制夹头的旋转方向,夹头工作方向与正反转开关旋转方向一致。最大旋转角度约10°,旋转角度与转速无关,机器为定速工作,标称空载转速为230r/min,另外也不支持手动调节扭矩,标称电动模式扭矩0.9N·M,手动模式最大可承受10N·M扭矩。让我们惊喜的是配有刹车功能,松开旋钮瞬间夹头停止旋转。由于机器本身是直柄式设计,也就不存在左利手使用问题。整体使用和体验之后,给我们的使用感受还是不错的,相比压力式和陀螺式的花里胡哨和按钮开关的呆板,大有的旋转式开关算是个折中的设计,即便是新手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
电工剥线功能:官方标注支持对0.85-2mm的导线进行剥线,实际体验在下面的动态评测中讲述。
充电接口:接口类型为Micro USB接口,裸露无防尘罩。官方未配备充电器,标注充电时间2小时,也未指定充电设备输出参数。充电过程中充电指示灯为红色,充满为绿色。

电工定制功能测试
大有5612是一款主要针对电工工种的电动螺丝刀,在电工工作方面做了定向的优化和功能配备,其中主要功能为电流检测、电线剥线和电线弯折。本部分针对这三个功能进行详细测试。
电流检测功能测试: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电流检测功能的使用方法,接下来我们将与一款带NCV功能的万用表进行对比测试,具体测试结果如下表:
电流检测功能与万用表对比

从上表不难看出,大有5612的电流检测功能与万用表NCV功能相比,已经可以胜任绝大部分工作场景下的带电及电流检测。
电线剥线功能测试:我们使用了1.25、1.6mm两种规格的铜线进行剥线工作,实际体验较差,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依然无法得到完美的效果。
电线弯折功能测试:只要不超过标注的2.9mm直径的导线,均可以轻松弯折,但也只是支持有一定距离的对折,如果需要旋转为环状或者较小间距对折还需要其他工具辅助。

电池续航能力测试
大有5612官方标注电池容量1.3Ah,在致密度中等且干燥的木材上,选择M3.5*16mm自攻螺丝。将大有5612充满电且冷却至室温后,按照正常操作习惯,将螺丝钻到底或机器自停,总共钻入320颗螺丝,但遗憾的是,由于该工况的扭力需求较高,大部分螺丝只拧入一半到2/3左右位置,且工作后机身表面最高温度高达58.8℃

充电测试
将上述续航测试完全没电的电池冷却至室温后,借用博世GO的5.0V 1.0A的充电器接入220v家用交流电进行充电。在20℃室温以及上述条件下,大有5612充满电时长约为110分钟。

扭力测试
大有5612官方标注电动模式扭力0.9N·M,我们同时使用博世GO的1档(标称2.5N·M扭力)和牧田DF021D的5档(对应扭力约0.82N·M)在同一块干燥木材上钻入M3.5*50mm自攻螺丝,钻至机器自停为止,实际钻入深度对比如下。

三款机器钻入深度对比

实际的测试表现差异基本反映了各自标注的扭力,并无太大差异。
其他测试
转速测试:官方标注空载230转/分,实际测试空载转速约212转/分。
噪音测试:距离20CM时,最大空载运转噪音约72分贝。
老化测试及售后服务:在长达半年的使用时间里,我们进行了人工老化测试,在一次空载状态下快速连续切换正反转的操作中,机身持续发烫,指示灯正常但夹头停止运转。在经过拆机后我们发现其电路上有一处元器件在待机状态依然持续发热,由于无法关闭我们只能剪断电池的电源线来避免进一步损坏,在上述故障发生后,联系客服,对方在已知人为拆机情况下依然态度良好且积极进行售后免费维修,这里要给售后服务点个赞。在修好后多次尝试复原上次出现故障的情况,均为再次发生故障。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手上这款大有5612电动螺丝批的所有评测内容,总体来说,尽管不能胜任较大强度的工作,但是其针对电工工况做出的一些创新和功能整合还是值得肯定的。比较适合工作强度不大但是需要一款方便便携好用且功能丰富的朋友们使用。

各位看官如果有其他感兴趣的电动工具产品需要我们评测,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也许下一期就是你的菜!

网友A:
我咋一张图都看不到

网友B:
图也看不到;视频这期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一张图都看不到

重新更新了,把图片都传到数码之家了,应该可以看到了,正在审核,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也看不到;视频这期没有吗?

视频已经更新链接在帖子里,抱歉,遗漏,图也更新了

网友C:
這玩意還是太雞肋了,功能多,但用起來也糟心,還是老老實實備一套電工工具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玩意還是太雞肋了,功能多,但用起來也糟心,還是老老實實備一套電工工具省心 ...

就是十项全能,但每一项都不够好

网友:
拆装面板的活最适合,不想要大力,重复大工作圈数。

网友D:
扭力有博世狗那么大就好了!博世狗的操作真真蛋疼,买来就用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力有博世狗那么大就好了!博世狗的操作真真蛋疼,买来就用过一次!

第10086+N次见到吐槽博世狗的

网友:
感觉很中肯又中立的评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0086+N次见到吐槽博世狗的

这两款能综合一下估计还能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