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有哪些方面是安卓手机还得追赶的?

楼主(2019-06-12):
系统流畅、处理器强、隐私保护……除开老生常谈的,还有更特别的嘛?

网友A:
散热极差,电池很烂个人感觉还是喜欢安卓,苹果有一些冷门的应用没有,安卓可以root,有最高权限就是爽,苹果越狱有点麻烦

网友B:
接着楼上说的我来谈一下,苹果手机的电池烂是真的,而且很烂,反正2年内就不行了,我买的小米、华为、索尼那些手机很多都有4-5年的时间,最多电池损耗还不到30%。散热差我倒是不觉得,除非你是套了一个很厚的壳,正常用比高通骁龙808、810、820、835这几大火龙脾气小的多,不会动不动就“发火”,有些手机装了这些火龙的 还为它加了液冷管散热,然而都没用(835在这里面还稍微好一点),苹果冷门APP其实不是没有,有些类型的反而还比安卓的多,特别是做音乐、P照片的、研究天文的、学医的和搞汽车维修的特别全,只不过大部分都是需要买断付款后才能下载,模式类似在steam上买游戏一样,有些人不愿意付这个钱而已,毕竟安卓上不愿意在谷歌商店上花钱买正版,还有破解版的安装,系统也不会拦着。

然后再回到楼主的话题,安卓要学的我觉得是物联的生态系统,蓝牙耳机可以在手表、电脑、手机、平板伤无缝切换,而不是需要关掉,再去配对一次。手表、平板、手机、音箱都可以控制支持HomeKit的智能电器设备。安卓这边国外的不知道,国内的小米和华为做的还不错,小米是有米家这个基础,手机逐步的可以控制家里的整套家电,华为是慢慢的拓宽了产品线,估计以后产业做大了,物联系统也能像苹果那样无缝对接。
还有个是反馈机制,现在安卓UI操作那些的确做的是比苹果好了,也更漂亮,更个性这点不可否认,但一些反馈还是没怎么到位,比如手机上计时器,有些是类似密码锁波轮去调的那种界面,苹果的震动器会模拟类似编码器转动一样咯噔咯噔的手感,打字按住切换输入法的时候,会有类似轻触开关按下去的的那种感觉
最后一个,对比如视力、听力、色彩认知之类的有障碍的特殊人群的照顾,这点也不算是要学习的地方吧,其实不好说,光看功能配置而言苹果算是做的比较全的了,但我是健全人,不清楚苹果设备上做的辅助功能是否对于他们都实用,还有个是每个生产安卓设备的牌子做到的程度都不同,有做的好的,有的干脆就不做的,有的做了一小部分的,甚至有专门深度优化某类功能当卖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极差,电池很烂个人感觉还是喜欢安卓,苹果有一些冷门的应用没有,安卓可以root,有最高权限就是 ...

越狱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着楼上说的我来谈一下,苹果手机的电池烂是真的,而且很烂,反正2年内就不行了,我买的小米、华为、索尼 ...

冲这么多文字就首先就点个赞
安卓什么时候有套自己成熟的生态圈,估计就可以吊打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极差,电池很烂个人感觉还是喜欢安卓,苹果有一些冷门的应用没有,安卓可以root,有最高权限就是 ...

oppo k3,安卓9.0系统,就ROOT不了,系统设置里已经关了自动下载更新,都关了WIFI和数据网自动下载更新,也关了晚上2点到5点自动下载更新,可还是自动下载更新,手机一大堆自带软件还不能删,恶心死了,第一次买OPPO手机,以后不买这恶心人的手机了,手机系统自带手机管家不让安装King ROOT软件,网上ROOT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有什么办法ROOT吗?删了出厂自带的软件和关了系统自动下载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着楼上说的我来谈一下,苹果手机的电池烂是真的,而且很烂,反正2年内就不行了,我买的小米、华为、索尼 ...

oppo k3,安卓9.0系统,就ROOT不了,系统设置里已经关了自动下载更新,都关了WIFI和数据网自动下载更新,也关了晚上2点到5点自动下载更新,可还是自动下载更新,手机一大堆自带软件还不能删,恶心死了,第一次买OPPO手机,以后不买这恶心人的手机了,手机系统自带手机管家不让安装King ROOT软件,网上ROOT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有什么办法ROOT吗?删了出厂自带的软件和关了系统自动下载更新,

网友:
你把安卓说成赵丽颖,我这种老头也还是用苹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苹果并不比安卓机块,因为对于快来说已经到了天花板,人能感觉到3秒和1秒的差异,但是0.5和0.8比毫无意义。

反而很多应用启动并没有安卓快,但是苹果有小技巧让你觉得反应快,苹果应用都会有一张图片,一点就打开;从不迟疑,你确认打开后你就不会再盯着屏幕,注意力可能会走开,就不会觉得慢那么1一秒半秒的,而安卓各种软件标准不同,有的软件一点弹开了,有的一点会迟疑0.5秒,让你觉得没点到,会再点一次,这种错觉大脑会给出一个漫长的感觉。

苹果系统可以慢,比如苹果6打开很多软件都慢,但是从来不会有卡住的感觉,一按home会立即退出;而安卓就会卡住,你点返回或后退没反应,甚至连震动反馈都没有,让你觉得没点到,不停的点,又无疑有漫长的感觉,甚至认为死机了。

再来就是生态问题,苹果的应用都是经过严格审核的,至少比安卓严格;不会有类似玩游戏弹窗发短信就扣钱的,也不会不经过苹果官方渠道就扣钱的;所有消费必须经过苹果渠道,当然这会被苹果薅羊毛,导致我们多花钱,但是对于不想错花钱的人,还是值得的。

再来,就苹果软件有很多收费的,既然收费肯定有好处,很多1元的软件,就没广告,这对于当初的流量党很有用处,现在不限流量了,也就无所谓了,但至少你可以省去点广告右上角X的烦恼。当然也不是所有收费的应用都没广告,据我用软件的范围,收费后还有广告的一般都是国产软件,需要再话6到12元左右完全去广告。

再来就是权限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少有用的资料担心别人偷;至少我不想给的可以不给,一些安卓应该不给权限直接退出;苹果系统不会这样,你不给摄像头应用,就只是不能扫码或拍照,软件照样用其他功能。

再来就是使用习惯的问题,安卓机各家形式不同,返回键有在左边,有在右边的,各种功能图标,各家的功能设置各不相同,系统里也到处是广告,虽然可以关闭:但是就像家里来一个壮汉,天天盯着你老婆看,告诉你可以说不,不停的问你老婆:咱上床吧,我粗又大。老婆只要说不,他就继续盯着看。

当然,每个人用手机的数量有限,只是觉得当前的手机已经很满意了,也没有多少时间去体验各种手机,所说的内容都具有片面性;所以不能听一家之言,做云用户。有就会可以多用用别人的手机,取长补短,钱是自己的,同样的钱能用更好的为什么不用。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网友D:
iPhone 8 plus即将满2年,目前电池寿命损耗94%,因为我不开后台应用刷新,所以手机可以接近2天1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po k3,安卓9.0系统,就ROOT不了,系统设置里已经关了自动下载更新,都关了WIFI和数据网自动下载更新, ...

抱歉了,没有站内消息提醒我,要不是翻老帖看,我还不知道你回了我帖子
安卓4.0那个时期开始首先要解BL锁(BootLoader),然后才能用第三方的软件或者类似“开发者版”的刷机包去ROOT获取最高权限。不过7.0之后变得非常严格,KINGROOT这种临时获取的自然也不行,解锁是一定要解开的,但现在很多手机厂商都不再提供BL解锁服务,不知道OPPO的是什么情况,反正我手上的华为、索尼、夏普手机就不能解BL锁了,除非有大神做解锁工具,否则ROOT基本无望
如果内置的应用无法删除,又自己启动占用性能资源,不在ROOT的情况下,可以用ADB调试命令去冷冻它,具体的命令你要看OPPO手机的贴吧了,应该有人会发教程,本论坛里只有小米的。实在不行也可以用“绿色守护” “黑域”这样的软件让他们别出来。自动更新也一样,也可以找到系统服务APP禁用的,但不排除跟Windows 10一样,表面上是关掉了,又会自动修复启动,继续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iPhone 8 plus即将满2年,目前电池寿命损耗94%,因为我不开后台应用刷新,所以手机可以接近2天1充。 ...

应该是最大容量还剩94%吧,寿命损耗94%那基本上连开机都困难了
我的8P还剩84%,但这部手机基本上没怎么用,可能也和我用的充电器有关,我没用原装的5V1A
经常拿IPAD的5V 2A充的。

网友:
安卓什么时候能把碎片化解决了,那就登上巅峰了

网友:
用苹果这么多年,经历了从4开始的所有iphone,可以说是每出必换,这算是果粉吗?
我觉得不算,因为我只是想要一台省心省力不流氓的手机而已。
纵观国内安卓生态,从不要脸到耍流氓,能用的手段都给用户来了一遍。
安卓觉得卡你不会刷机吗?看到过太多这样的言论,我只想说我买台手机回来,厂商给的系统不好用,还需要用户花费精力自己刷机,这样合适吗?
IOS不想给应用的权限完全可以不给,应用照样能为你服务;安卓的你不给权限就不干活。
可喜的是近几年有所收敛,听闻厂商联合起来规范安卓应用的消息,也挺为安卓高兴的。
喜欢安卓更新换代超快的硬件,喜欢安卓很多比苹果接地气的设计,喜欢安卓更大的电池更强的信号。
但暂时还不会换安卓,希望安卓未来的应用不再那么流氓。

网友:
6P刚出来的时候用了,到现在还在用,电池89%,不停刷抖音的话估计撑不到5小时,致使打打电话什么的一天稳稳的

网友:
这个还用问?当然是逼格了。

网友:
6SP到现在电池还有99%的健康度,,,手机我除了电话短信用的多,微信也一般是电脑版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