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专业维修飞机更换发动机

楼主(2019-06-12):
小盆友的四轴遥控飞机,拿来修。
也没告知什么问题,自己查吧

上电,开机没反应

以为电池没电,夹上电源已经是满电了

开关处接触差,喷点神油处理一下

能亮能对码能转了

四个空心杯电机中右上角那个明显速度慢,肌无力。一加电门就往这个角翻机

空心杯寿命就是短,多年前给自己儿子修正好多买有备用电机

拆开

取下废电机,正负线错开位置剪

四轴上电机有正反两种选择方式,这种黑白接线的应该是逆时针转动。716空心杯电机,直径7mm长度16mm输出轴直径0.8mm。

备件都是这种红绿线顺时针的,只要正负反着接就是逆时针。

新电机不带齿轮,拆下装好

焊上线。

装好就能正常悬空飞了

网友:
原来电线杆上那些专业维修灰机火箭航公航母的小广告是你贴的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
专业维修飞机,吓一下,点开题目,原来 不是F-35。

网友:
此飞机非彼飞机,这个是更加先进智能的无人驾驶四旋翼猎空机

网友:
明天来震惊部报道

网友:
没办适航证的新能源飞机

网友:
今天偶还在想用618的红包撸空心杯呢,灰机都没有,还是算了
等牙膏ing

网友A:
某宝百来元的无人机可以买吗?想买个玩玩

网友:
研究下737 MAX呗~

网友:
飞机没看到,看到了玩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百来元的无人机可以买吗?想买个玩玩

这种没有各种传感器和避障功能的只能叫遥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各种传感器和避障功能的只能叫遥控飞机

还算不错了,能定高悬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算不错了,能定高悬停的

电池差点的话问题不大,万一失控自己掉地上了。网上那有电池好的,结果太远后控制失灵,越飞越高不见了。

网友:
空客、波音、 C919接不接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差点的话问题不大,万一失控自己掉地上了。网上那有电池好的,结果太远后控制失灵,越飞越高不见了。 ...

程序设计不好,失去信号后应该自动降低功率慢慢降落才对,也可能厂家故意这样设计的,让你再掏钱重新买个

网友:
空心杯电机便宜,可以多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差点的话问题不大,万一失控自己掉地上了。网上那有电池好的,结果太远后控制失灵,越飞越高不见了。 ...

最后在月球上发现了它!

网友:
不错,小朋友的玩具,很好玩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机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