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简单拆一部摩托罗拉电话机(MOTOROLA CT201C)

楼主(2019-06-12):
嗯,真的是电话。过几年这玩意可能也要成为文物了

老妈家的电话用了几年了,忽然间开始丝丝拉拉听不清声音,看了看各个连接部位都没什么毛病,一时也找不到病因,就懒得修了,直接换了个新的。旧的拆开看看有没有值得回收的部件

电话很正规,背面是各种贴纸。让我迷惑的是这个电话必须安装3节七号电池才能使用,实在是百思不得起解这是为什么,难道电话线的电压和功率不足以负载这部电话吗?还是电话线没电了电话也要能亮?
可是电话线没电电话有电有P用啊!

很简单的结构,三块电路板一个喇叭,主电路板和机身电路板用那种古老的铁丝排线连接

在机身电路板上一个标有LED标志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灯泡!这是用来来电闪烁提示的,还真是处处惊喜。键盘板是用两个白光LED照明的

主板不出意料是一坨牛屎

平生最恨的斑马线连接着液晶屏

机身电路板,连接听筒外线。红色LED用于指示电话通断

机身板背面看,线路还挺复杂。这么多分立元件的电器如今还镇的不多

挂机开关,拆下来留着了,质量很好的微动开关

拆开手柄,有一块配重。机身和话筒一共有两个驻极体麦克风,留下了

听筒的 喇叭形制很特别,用小功放没有声音,万用表测量阻值130欧,应该是过去的高阻扬声器,留着好像也没什么用,等那天锯开看看拍两张照片吧

网友A:
那喇叭不错,10多年前拆过一台电话机听筒就是这种喇叭的,音质比现在的电话机好不少,有两个的话可以D副高阻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喇叭不错,10多年前拆过一台电话机听筒就是这种喇叭的,音质比现在的电话机好不少,有两个的话可以D副高 ...

可是用在哪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用在哪儿呢?

不知道以前那种不用电的收音机,用这个做耳机能不能听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以前那种不用电的收音机,用这个做耳机能不能听得到?

阻抗基本可以,不知到灵敏度够不够

网友B:
电池是来电显示的,可以改成平时电话线给他充电

网友:
估计电池是走时用的,防止停电时时间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来电显示的,可以改成平时电话线给他充电

现在基本没有普通电话线的,都改造成所谓的光纤了,还要24小时插着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来电显示的,可以改成平时电话线给他充电

不用吧,电话线提供的电力对于显示来说小菜一碟啊

网友(2020-07-18):
现在固话没用了,以前家里必备的东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