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抖音上都被格力空调售后的神回复刷屏了!!

楼主(2019-06-12):
空调有大小,房间有大小,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房间小了空调大了制冷也不好!!售后原话,以后买格力空调买之前要售后先去测量一下房间大小,免得小房间买大空调制冷效果不好!

网友:
空调大了至少可以保证 压缩机启动次数不那么频繁,有利延长寿命

网友A:
售后的答复并没有错,本就是应该按照房间面积大小选择空调。小房间配大空调并不可取。
例如二楼的理解就有些片面,以制冷为例:
房间小空调大,空调开机后室温快速下降至设定温度,这时受环境温度、房间保温性能及室内热源情况,温度逐渐上升至空调启动再次制冷降温,短时间温度快速下降,如此循环,室内温度的急剧变化对小孩、老人或病人的身体影响较大。
如果是变频空调,温度波动比定频空调要平缓一些,但大马拉小车导致空调持续运转在低频状态,效能并不一定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的答复并没有错,本就是应该按照房间面积大小选择空调。小房间配大空调并不可取。
例如二楼的理解就有 ...

现在不是效能不效能的问题,背景是顾客家安装格力空调后房间温度一直在28度降不下来了,顾客找卖场,售货员是这样回答,把皮球推给售后,售后也是这样回答,说温度降不下来来是因为空调买大了,房间小了造成的,莫非格力空调真的是那么智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效能不效能的问题,背景是顾客家安装格力空调后房间温度一直在28度降不下来了,顾客找卖场,售货 ...

这就纯粹是瞎忽悠了除非格力发明了什么黑技术,房间不匹配就不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