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显示问题

楼主(2019-06-12):
开机电阻档一直有数值在跳动,测量电阻值基本准确。
开机静置十分钟左右后显示又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好,或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好,或是有虚焊的地方

可能是楼主说的现象么,不知道不要乱说

网友B:
看起来有2个可能,一个是刀盘有漏电,一个是保护电路有可能有击穿损坏,前者可能性大得多

网友:
板子受潮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有2个可能,一个是刀盘有漏电,一个是保护电路有可能有击穿损坏,前者可能性大得多 ...

非常感谢坛友,刀盘用酒精清洗后灰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坛友,刀盘用酒精清洗后灰复正常。

恢复就好,酒精要用分析纯,否则残留过几日还会有影响。然后薄薄涂一层凡士林,润滑,防潮,抗氧化。硅脂其实不一定有凡士林效果好因为吸水性稍强。普通的黄油也可以,但特别要注意不能用含钼的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