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N1 盒子 硬改 加红外接收头 红外接收器

楼主(2019-06-12):
因为不知道N1固件有没有带 红外的驱动或者说控制部分....所以暂时无法测试..
如果有哪位大神有 N1 带红外的固件..请通知我..方便我测试
图中的 红外头是T1 上拆下来的 .型号VS1838B ,但是测试没反应..
个人估计固件的问题...或者固件是不是有代码可以切换红外接收的方案??

N1加红外接收器的好处我就不说了...和T1 的区别在哪里我也不说了.
有需要了解的请自行论坛或者百度搜索

下面开始正题:
1.找到了 CPU 的针脚数据...如图,红外接收的点位在  E3

2.既然知道在那个点了...就把CPU 拆了..这样才能找到是否在主板上有预留触点
拆CPU 之前..肯定要把屏蔽罩拆了..不然不好吹CPU...其实可以直接把屏蔽罩多余部分剪下来..

3.拆下CPU 后..先给主板和CPU 上的残留锡点处理干净..然后直接给CPU 重新植锡

4.然后..就可以查看主板了..可惜的是.主板上并没有预留红外接收器的触点...所以..只能自己飞线出来了

5.飞线后就用绿油把飞线固定好,然后把屏蔽罩搞回去...

6.接下来..把之前 T1 的红外接收头拆下来..型号VS1838B

7.主板C534取电3.3v接到红外头的右侧,中间接地..,红外头左侧接信号线..

接完后..测试没反应..不知道有哪位大神可以提供一下固件我好测试?
或者固件是不是有代码可以切换红外接收的方案??

网友:
勇气可嘉,支持支持

网友A:
如果板上没有留红外的线路,那固件自然也不会留红外的模块,需要自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上没有留红外的线路,那固件自然也不会留红外的模块,需要自行添加。 ...

固件方面是白痴啊...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帮忙搞一个

网友:
如果有固件验证了,我也重做BGA

网友:
真好。字数补丁

网友B:
楼主厉害,小白问一下,这个cpu弄下来以后,怎么再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小白问一下,这个cpu弄下来以后,怎么再弄上去?

b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小白问一下,这个cpu弄下来以后,怎么再弄上去?

某宝 万能植锡钢网 +锡膏 +热风枪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期待固件更新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记得有人改过这个东西

网友:
logcat 后按遥控看有没有相应的 LOG.

网友:
楼主焊锡手艺让我羡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方面是白痴啊...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帮忙搞一个

大神,n1和t1的cpu可以互换吗?

网友:
等着呢,需然n1刷了volumio暂时用不着

网友:
我如果这么折腾一下,估计就不开机了。

网友:
话说有USB红外线适配器+遥控器 一套几块钱

网友:
果然厉害,不过我现在的电视机遥控器进N1的KODI之后自动识别,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