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旧mp4的背光芯片改个3w锂电手电

楼主(2019-06-12):
老手电灯珠坏了好几个,正好手头有3w的灯珠,用坏的mp4的背光芯片改下正好可以用。

临时起意改的,照片没拍几张,将就看下吧,主要还是想说废品利用还是挺好玩的。

mp4的背光很多都是这个芯片提供的,丝印前3位是cfc的6脚芯片一般就是了,这东西还能调流的,可以做多档亮度,这次没想好怎么装调流旋钮就先不搞那么复杂了。
用的是拆机的17670的锂电,因为最大只能放得下这个尺寸的,试了下3V还能点亮,再低就很暗了。

从坏mp4电路板上剪下来的背光芯片部分

3w灯珠,带铝基板,以前顺的,吃灰好久了

电路板部分完成

正常点亮

网友A:
哈哈哈,之前也这么干过,后来不小心短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之前也这么干过,后来不小心短路烧了。。。。。

贴点黑胶布就不会了,我的运行良好,终于有个亮点的手电了

网友:
大佬就是懂得多

网友B(2020-01-03):
这个小铝板可扛不住三瓦的散热,一瓦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铝板可扛不住三瓦的散热,一瓦还差不多

买的是成品的,短时间肯定没问题,做好用到现在暂时还没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是成品的,短时间肯定没问题,做好用到现在暂时还没挂

成品的铝基板底下还需要辅助散热的,看你这样装并没有把热量导到筒身上,灯珠很快就会光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的铝基板底下还需要辅助散热的,看你这样装并没有把热量导到筒身上,灯珠很快就会光衰了 ...

就凑合做的东西,没想那么多了,灯珠坏了就换吧,等换的时候再想想怎么把铝基板和筒身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