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惠普3466A 台式数字万用表维修完毕

楼主(2019-06-12):
惠普3466A 数字万用表
拿来插电不亮
开壳量保险烧,250/125ma
搭根漆包线,开机亮,短接下电阻档,显示1.3欧?表笔电阻这么大?
吱吱声未在意,5分钟后冒烟
坑爹的看了下铭牌,86-106V
一个115还是230的电阻烧了
不知道是编号还是阻值
拆开大家观赏一下

正面

正面

开壳

开壳

变压器

变压器

电阻

电阻

不知道能不能换开关电源
还是换变压器

网友:
这个麻烦有点大了,但惠普的东西应该能找到维修手册的。

楼主:
不读书书的后果
找到手册
原来可以通过短接点选择电压
如图
实际元件位置图

楼主:
惠普3466A 数字万用表拆卸

按图剪掉3个电阻,加上2个跳线于是恢复光明
愉快的开始测试

楼主:
找个旧电池测了下电压,手头没什么好东西
表笔短接,1.235欧,表的问题还是线,取了单根线直接,结果阻值小一半,看来表笔线实在太差
预告:还是惠普,可调40V/1.8A
表掉进去了,不通电保险丝粉碎性短路
话说这么点电源有必要做的这么沉吗
指示灯都不舍得用一个,电源开关按下去后里面有个颜色纸显示一下

楼主:
说我是新人?
虽然专业潜水N年,好歹混个脸熟

网友:
这玩意还是用变压器的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我是新人?
虽然专业潜水N年,好歹混个脸熟

新人是按发主题帖算的。。。。。。

网友A:
应该搞个2.7电阻弄上去,这些应该是老军工那些流出来的,当年老厉害了!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A:
应该搞个2.7电阻弄上去,这些应该是老军工那些流出来的,当年老厉害了!

肯定洋垃圾 国内不会用110v的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