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寂春谈]其实电子镇流器也支持宽电压

楼主(2019-06-12):
以前小区变压器缺相了,晚上家里电压很低,白炽灯泡亮着一点微光,但客厅的吸顶灯能正常照明,完全不受欠压的影响。吸顶灯装的都是那种当时十块钱一个的普通镇流器。这种看似普通的镇流器也支持全球电压,和笔记本电源一样的霸气,看来当年电子镇流器的灯具也算是高档货了。

网友:
只要电路起振了,输出电压能击穿灯管的水银蒸汽就能点亮

网友:
电感镇流器肯定不支持宽电压,有IC的高档电子镇流器应该是支持宽电压的,两颗13003功率管的电子镇流器就不清楚了。

网友A:
电子镇流器的原理决定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普通40w灯管额定工作电压110v左右。电子镇流器启动的时候利用串联谐振,很低的电压就能启动。启动后能不能维持住,主要看灯管的特性了,电压太低也会灭的。电子镇流器自激振荡的频率随供电电压变化,电压降低的时候频率降低,通过电感线圈的电流其实是增大的,有一个近似恒流的特性。工作电压范围还是比较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镇流器的原理决定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普通40w灯管额定工作电压110v左右。电子镇流器启动的时候利用 ...

和电子变压器一样。很容易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电子变压器一样。很容易设计的

能点亮容易,指标好成本又低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点亮容易,指标好成本又低还是有点难度。

咱国家的能耗指标宽着呢。。。不像出口欧盟的那么严格。

网友C:
镇流器说白了是一个恒流源,不同的是启动初期要产生一个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镇流器说白了是一个恒流源,不同的是启动初期要产生一个高压。

恒流是最理想的情况,不过一般的镇流器达不到,也没必要完全恒流,只能近似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