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街电充电宝Y1526怎么破解充电啊?

楼主(2019-06-12):
朋友给了我两个Y1526 ,我短接了一个管子,见图片红色圈圈,但是充电之能充一下就不充电了,估计是改装方法不对,有大神能告知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你没花钱吧,我花2块钱买一个一模一样,不用改就正常使用,只是容量不够大

网友B:
改了也没什么用   待机电流太大了   放着不用都能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也没什么用   待机电流太大了   放着不用都能没电

那还是拆电池用好点

网友:
两个电池的,待机电流再大点,不如拆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没花钱吧,我花2块钱买一个一模一样,不用改就正常使用,只是容量不够大 ...

拆开看看,可能是有待机电流吧,我改过以后是0.14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可能是有待机电流吧,我改过以后是0.14A

没注意待机电流,放个把月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待机电流,放个把月没问题

个把月,那你的应该是完美破解了,方便的时候拍个照片看看是怎么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没花钱吧,我花2块钱买一个一模一样,不用改就正常使用,只是容量不够大 ...

花2元钱买个一模一样,撒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待机电流,放个把月没问题

请问你怎么改装的啊,能告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把月,那你的应该是完美破解了,方便的时候拍个照片看看是怎么飞线的 ...

你是怎么破解的 ,能说说吗

网友(2020-04-02):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拆的那么完整?

网友(2020-07-02):
多搞几个 拆电池  装电动车上 不错。。

网友(2020-08-01):
我刚刚也是这么改了!还没试充电!现在是三个灯亮!

网友(2020-10-21):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没花钱吧,我花2块钱买一个一模一样,不用改就正常使用,只是容量不够大 ...

在哪里买的 2块钱

网友(2021-05-06):
同求
搞了几个最新的充电宝

网友:
这个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这个看着还不错啊,多弄点拆电池玩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