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大灯能否改在电动自行车12v直接用

楼主(2019-06-12):
汽车车灯!有修车师傅没?请教接口引脚定义!可以改到电动自行车上吗?12v

网友:
汽车大灯单灯功率有的 50w  100w的  电车没这么多电。

可以直接接12v试一下。  注意别照眼睛就好。闪得很

网友:
建议你考虑一下汽车大灯的功率,

网友:
电源是什么?背个电瓶?

楼主:
电动车72v还不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车72v还不够吗?

只需12V就够了,能开多久就只能看你电池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12V就够了,能开多久就只能看你电池容量了。

只要电压一致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动车72v还不够吗?

72v50A电瓶供电!等不到它用完电2000多w的电机已经骑没有电了

网友:
肯定可以改,只要电动车上转12V的DC模块功率允许就行!

网友:
电动车上  DC模块功率够大就不是问题

你手上的 是  LED  的  35W  这样吧

网友:
需要一个单独的DC-DC降压模块给这个灯供电。

原车上的功率余量应该不够。

网友B:
激光灯吗?带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灯吗?带步进电机?

我也不懂车灯

网友C:
电动车的灯也是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的灯也是12的

是的!电动车我知道!,但是汽车也是12v为啥能那么亮???

网友:
费事费时还费电,不如网上淘个led灯

网友D:
直接50包邮出给坛友得了,你用五十块买个12--80宽电压的电动车灯不是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50包邮出给坛友得了,你用五十块买个12--80宽电压的电动车灯不是更好用 ...

这东西我是玩不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我是玩不转

包邮起码也得晓得是好是坏!能否点亮呀?我没有汽车试借口一窍不通!没法搞

网友:
电动车有电池,但是不是12v 需要个电源装换器。配件很多的。氙气灯的启动电流比较大最好用大电流的转换器就行。比如12v30A ~启动成功以后电流就很小,35w安定也只是消耗50W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