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德迈12W透镜款光源模组拆解

楼主(2019-06-12):
信息来自优惠购,券后3.3,很久不撸灯了,来个看看。
个人感觉这个质量不错,大家随便,了解就好。

透镜柔光的奥秘,主要在于它的结构是个发散光线的凹透镜

灯板一览无遗,驱动在中心

非隔离驱动

网上搜了个图

齐活,谢谢你路过!

网友A:
刚撸了一个,看来虚标严重啊!

网友:
标12W实得8W,符合潜规则

网友:
以前一块多的红包撸太多了,没动力撸了,虽然大多是5W,但也有十几个左右

网友:
这个最近我也用红包撸了两个备用,点亮的时候没那么刺眼。

网友B:
撸过一个正在使用,7.8w发热有点大,这个设计盖子边子太高,盖住灯板了,无法固定在底盘上散热,只能用磁铁。

网友:
这散热就是个笑话

网友:
还带透镜的,做工算可以

网友C:
这个灯板性价比还是可以了,8W的功率可能会有些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板性价比还是可以了,8W的功率可能会有些发热

没有直接用过,基本只是拆灯板降功率,重新组合灯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过一个正在使用,7.8w发热有点大,这个设计盖子边子太高,盖住灯板了,无法固定在底盘上散热,只能用磁铁 ...

透镜垫起来,就能靠底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透镜垫起来,就能靠底盘了

透镜垫起来,透镜离灯珠太远了,对光效亮度和散光应该有影响吧?

网友:
现在led灯不爱坏,存货用不完,我也不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镜垫起来,透镜离灯珠太远了,对光效亮度和散光应该有影响吧?

透镜就是个柔光作用,本身材质透明又不遮光。顶多柔光效果有肉眼难以分辨的差别,理论上光效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D:
放卫生间里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卫生间里用不错。

卫生间用的平板灯,这些一般拆灯板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A:
刚撸了一个,看来虚标严重啊!

这个也不算是虚标,他毕竟有24个灯珠,每个0.5瓦,达标。只是电流低了,保守了点。

网友:
买了三个全坏了

网友:
再买几个吧。这个价格比节能灯泡便宜太多了。

网友(2021-07-24):
改电阻降低点电流 改到6W应该就不怎么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