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网上有卖手机散热器的 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9-06-12):
价格也不贵 200多还带手机壳 使用了松下的风扇 本以为是往常的单双滚风扇 后来一查这个UDQF4FH53E是高档液压风扇

使用了3块2包邮的大国工匠变压器

铝合金档次好低呕 一下子就跑入百元 风扇就是普通的含油风扇

网友:
乔布斯的棺材板快按不住了

网友:
这产品不会是检测智商的吧

网友:
这是要智商税的节奏。

网友:
200多价格也不贵?

网友:
智商检测器么?
就这外观好意思卖200?

网友:
57个买的都来说说

网友:
既然写了半导体制冷应该有一个制冷片贴合手机吧,也许有人觉得后面又是风扇又是电路板的科技感比较足

网友:
我特意搜了一下手机半导体散热器,就特吗的这款最丑了,店家的产品图片还拉长得像马脸一样,连压缩图片都不会

网友:
要玩还不如直接买块制冷片,温度绝对比这风扇降的快。

网友:
估计是学了中兴一款风冷手机,好像中兴的结构类似三防笔记本,风道和电路有隔离防护设计。只是少了制冷。

网友:
还卖了几十件。。。。。

网友:
我也看见过,贴在手机那面有个制冷片,小型的,说能降温20度以上。一边充电一边玩游戏可以用用。

网友:
自己DIY一个就行,手机壳加风扇(直接用5v的)

网友:
重度游戏玩家使用。一般人可以略过了

网友:
游戏玩家的世界普通人不懂~

网友:
还不如直接铁皮冲压个壳子。。

网友:
检试智商的产品

网友:
给智商充值200当然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