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手持式风扇

楼主(2019-06-12):
夏天真的来了,热不说,蚊子多,小女儿属于招蚊子的,于是给她买个小手持风扇,出门给她扇风,散热驱蚊,免得带个蒲扇

女喜欢绿色,就买了个绿色的。

背面,电池是可拆卸18650,随机的电池不是这个,是个蓝皮的无字三无产品,猜测估计很差,于是用这个手电筒的,原来这个电池是充电宝拆出来的,容量还是有些保障的。

板子拆了出来,中间微动开关,按一下低档,再一下中档,再一下高档,再一下停。背面有个貌似单片机的IC。

风扇叶片,看起来不大,电机还是给力,速度挺快,风量挺足的。

网友A:
看样子是有刷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有刷的电机

应该是,只有2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只有2根线

是无刷的
用电压控制转速, 大多数无刷小风扇都是这样

网友:
外表如何区分有刷无刷

网友B:
扇叶停止在任意方向应该是有刷,侧面没看到橡胶磁和线圈也是有刷。反正能应付过一个夏天够了。方案大多数是升压,大概5V一7.5V一9V三档转速,最便宜的单档是3V到5V电机直驱,圆口充电直连,需配合原装充电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扇叶停止在任意方向应该是有刷,侧面没看到橡胶磁和线圈也是有刷。反正能应付过一个夏天够了。方案大多数是 ...

另外有个九块九买的小桌面风扇,插5vusb用,果然就是无刷的,不能停在任意位置,且能侧面看到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扇叶停止在任意方向应该是有刷,侧面没看到橡胶磁和线圈也是有刷。反正能应付过一个夏天够了。方案大多数是 ...

这个能看到线圈,停的位置每次都一样,超过了都会回过去停好,应该就是无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看到线圈,停的位置每次都一样,超过了都会回过去停好,应该就是无刷的了 ...

确实是无刷,好像大多数是276的单霍尔芯片,两相线圈绕制。共田3寸大多数是477霍尔芯片,4寸大多数是277霍尔芯片,加两颗三极管,都是单相线圈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