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thinkpad更换ssd固态启动慢

楼主(2019-06-12):
笔记本老本更换ssd替代机械硬盘,重新分区,装wing7正常运行,就是开机启动运行到左上角光标闪动时要耽误10几秒才能进系统,以前机械硬盘也没有这么长时间(大概2~3秒),请教什么原因?(用mbr引导),除了启动有点问题,进入win7系统后软件运行比原来机械硬盘流畅,速度快

网友A:
bios设置里面看看,是不是没有把硬盘做第一启动

网友:
进bios把SSD拉到第一启动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里面看看,是不是没有把硬盘做第一启动

都调过了

网友:
这个可能跟整体的硬件有关。我的HP2540P也是,换了SSD后启动速度与机械硬盘变化不大。4K对齐,AHCI设置都做了,还是老样子。放启了,但软件运行速度好像快了一点。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

网友B:
硬盘分区时4K对齐?笔记本是否设置成AHCI ?  启动速度win7要慢些,win8快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分区时4K对齐?笔记本是否设置成AHCI ?  启动速度win7要慢些,win8快得多 ...

谢谢各位帮助,准备重做系统了换个win7试试,4k 、ahci都正常

网友:
多老的机子?不行就更新下BIOS试试

网友:
换固态吧
跟固态有点关系

光标闪几下 我都不看了

网友:
一般是在硬件检测或网络检测。不好找毛病。
我的台式机进系统后,要1分钟左右才能上网,网络图标上就是小圆圈在转。
换了网卡、路由器,也自动/指定过IP,都一样。

网友:
好像跟网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