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参考坛友意见,重制版8伏左右叠层电池

楼主(2019-06-12):
(这次标题应该够严谨了)
收集了上贴(给新的万用表做个9V锂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87&extra=)坛友的意见(包括标题),花了几天时间做了个内置充电版的。
这次从画Pcb开始。

突然发现图片没有体现出来有2个充电接口,两个口可以同时充(两个单独的适配器),如果只有一个适配器也可以分别充,毕竟电池容量小,一会会就能充满。

网友:
辛苦辛苦,这玩意,最初我以为是一个板子设计的俩,没想到, 是这样用的,难怪没看见升压电路呢

网友:
4个POS机电池?我只有两个,早知道多撸几个pos机好了

网友:
充电板那个指示灯,我以为你要做台灯呢,0603的贴片零件最合适了

网友:
制作的好复杂,楼主真悠闲

网友:
谢谢分享,看了看,表示俺做不来,还是直接两片500mha小锂电串联塞进电池仓裸奔吧,好久充一回电,外部平衡充

网友:
有3D打印机,所以关注到楼主打印的还是有层纹啊,机器再调教调教。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想的,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分立电阻"
难道还有"集成电阻"
可能集成电阻指的是排阻吧.

网友:
没看太明白,纯吃个瓜 帮顶了

网友:
其实楼主设计重复了。充电口一个足以。一个U口分两路就OK。电流绝对足够。现在一般的充电电流500毫安左右。一个1安的充电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