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4块5撸来的天猫精灵智能开关控制器500W型号

楼主(2019-06-12):
5月底撸的,撸回来就回家过端午去了

控制参数  负载功率1000w 带载功率500w 有点看不明白为什么写两个参数

珍珠棉包装

外形尺寸 宽约40mm

长约44.5mm

打开  里面是继电器的,可以控制任何特性的负载(可控硅的不适合led灯等的负载)

壳子上满满一面文字

取出电路板

电路板正面  控制电路有保险

电路板背面  并联在高压电容上的电阻反过来的,应该是手工后补焊接的

侧面竖着的是蓝牙模块 RTL8752CMF 功能很多
RTL8752C是2018年瑞昱公司推出的一款芯片,主要应用资源如下:
内核:ARM Cortex-M4
蓝牙协议支持: BT4.2
SRAM: 160KB    eFUSE:4Kbit
内置Flash:256KB/512KB
支持低功耗模式
支持OTA升级
可用GPIO: 18-24
内置RTC
ADC: 12Bit 8-channel Timers*8  I2C*2 PWM*8 UART*2 SPI*1

模块工作电源是非隔离dc-dc降压电路

dc-dc控制芯片 SM7033P   http://www.linkage.cn/upload/file/1503666247.pdf
概述
SM7033P是一款恒压控制芯片,内置CS电阻。全电压范围恒压精度小于±3%,外围元件少,方案成本低。
SM7033P具有自恢复的输出开短路等多重保护功能,,以提高系统可靠性。
特点
1.宽电压 85Vac~265Vac 输入
2.恒压精度小于±3%
3.拓扑结构支持:BUCK/FLYBACK/BUCK-BOOST
4.可使用贴片电感或棒形电感
5.内置自恢复输出开短路保护功能
6.外围元件少
7.成本低
8.封装形式:SOP8

继电器型号GKT78-DV12V-A 触点额定电流5安

轻微强迫症患者,把电阻取下来重新焊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这个装在插座里,要APP来控制?

网友B:
做工不错,也不贵,不知道要怎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也不贵,不知道要怎么用?

接接触器 远程操控各种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接触器 远程操控各种大功率

蓝牙还想多远

网友:
没猫精控制不了

楼主:
可以控制地球另外一端,够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在插座里,要APP来控制?

通过天猫精灵,可以语音或者手机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也不贵,不知道要怎么用?

要配合天猫精灵用,这个只相当于客户端,天猫精灵是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接触器 远程操控各种大功率

可以这么干,我现在直接接到风扇里面了,用嘴开风扇,要控制大电流的就再加一级接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控制地球另外一端,够远不

好吧,还以为是手机蓝牙通过app控制

网友D:
这么小的继电器,能带动1000W的电器,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E:
没有天猫精灵的话,在家不可用?

网友F:
貌似不能手机蓝牙直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继电器,能带动1000W的电器,不知道寿命如何

带个1000w的电热棒肯定稳稳的,继电器触点是5安,还是个品牌继电器,参数不会缩水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天猫精灵的话,在家不可用?

这个不能用,可以买带遥控的那个版本,可独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不能手机蓝牙直接控制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厂家没放出手机端软件,高手可以自己写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用,可以买带遥控的那个版本,可独立用

买个Wi-Fi控制开关遥控一下家电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加10快的快递费,没收

网友:
这货线路板散热不好,天热环境温度高会乱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