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志高牌榨汁机,搅拌机。电路板铜箔脱落了

楼主(2019-06-12):
请问各位,这个箭头所指的地方,铜箔脱落了,是不是应该用焊锡补上,使得它联通到零火线?
这板子应该就是电源板吧?

网友A:
别连了!已经废了!整流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连了!已经废了!整流桥烧了

我已经换了一个整流桥了!
自恢复保险也找到了

网友:
炸得够严重的 进水爬电了吧

网友:
洗澡了,碳化层应全刮去

网友:
如果你还要继续用,要连上,因为电流大

不过板子的线路如果损坏了,你补不上了,只能切断,然后用飞线的方式(自己根据电流选择线芯)来连接吧
市面上充斥着很多不合格的产品,无地线设计就算了,有用劣质元件,内部线芯太小(当然这个榨汁机的功率不算很高),整体材料差等等。建议还是用大品牌的好点,保护部分和供电做得不是好一点两点

网友B:
另外提醒下,先把后级给断开。你修好后,要测量下红黑线输出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C:
这个不像是自然损坏,先把后面处理好再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提醒下,先把后级给断开。你修好后,要测量下红黑线输出是不是正常的 ...

其实我可以拿一个开关电源来替代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像是自然损坏,先把后面处理好再修补

这种榨汁机是不是要压着才能启动?轻触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可以拿一个开关电源来替代它?

不能,这是一个输出320伏左右的直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榨汁机是不是要压着才能启动?轻触开关?

这个你更清楚。。一般来说,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换了一个整流桥了!
自恢复保险也找到了

嗯,换好元件后,连上吧,不用怕,这个电路比较简单,是交流电直接通过一个自恢复保险后整流成310V的直流电来驱动电机。至于那个黄色的电容可以不理它,它只是并在火零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换好元件后,连上吧,不用怕,这个电路比较简单,是交流电直接通过一个自恢复保险后整流成310V的直流 ...

因为是朋友的,他没有给上面那部分给我,所以我试不到!
而且我拆不出来电机,不知道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