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维修日立DH25V冲击钻

楼主(2019-06-12):
这把冲击钻朋友拿过来的,冲击功能坏的,只能钻动没冲击力,当时没找到配件,没法修。
后来朋友另买新的使用,这把不要了一直放在我这,放了两年多,都差不多忘了。。。

当时拆开看过,是功能调节杆和弹簧损坏,拆出坏件去了几家修电动工具店,都没找到配件。

顶杆是调节平钻和冲击钻功能,新款的都是三功能吧。
箭头中的顶杆和弹簧当时已拆出,红圈是三粒钢珠,应该没有破损。
当使用冲击功能时,偏心轴由顶杆顶住钢球与齿轮固定,带动气缸运动。

损坏的配件。

后来在马家店找到这个顶杆,但没找到对应的弹簧。
配件顶杆不算贵,但邮费真心伤不起,只有顶杆还不行,还差个弹簧呢。

想找个代替品,发觉用8厘螺丝杆刚好合用,担心用一般铁螺杆硬度不足。
打算用不锈钢螺杆,却没找到M8的,难道又要买??
今天幸运捡到粒好货,8.8硬度的M8螺丝,长度和硬度正合心意,路过五金店时,借用一下切割机把螺丝头切掉。对比下损坏的顶杆,直径基本一样,装入偏心后,凸出长度也差不多。装上外壳通电测试,冲击功能正常。

这么一修,冲击钻能用,但平钻功能没了。
折腾中还发现把大齿轮拆掉,还可以当电镐使用,非常不错,只是转换功能装拆齿轮有点麻烦。

网友:
还是个原装货~!不错~!

网友A:
原来这个是冲击钻,一直以为是电锤

网友:
谢谢分享,高级货,恭喜巧妙修复。本地确实经常买不到配件网上邮费伤不起。等牙膏

网友:
好办法!
再找个合适的弹簧

网友B:
目测直径小了点,会不会松垮垮的

网友:
还是个原装货~电锤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直径小了点,会不会松垮垮的

不会,这直径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个是冲击钻,一直以为是电锤

这个我们这就叫电锤~

网友:
淘宝上能买到原厂配件的,我同事的日立36V无刷3用钻(4千多RMB)也断了轴,在网上2百左右买到配件

网友:
这个不容易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个是冲击钻,一直以为是电锤

这个就是电锤..比钻的劲大的多.冲击钻是钻的样子.长一点.你可以淘宝搜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电锤..比钻的劲大的多.冲击钻是钻的样子.长一点.你可以淘宝搜一下看看 ...

看来是楼主在忽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楼主在忽悠人

2种的冲击原理是不同的.......... 百度就可以查到的.

冲击钻采用一组冲击齿轮相互咬合产生冲击效果,冲击力较小。它的冲击效果是被动式的,即是说你在打孔时必须用力压住才会产生冲击,一般冲击钻都能在普通档和冲击档之间转换,即它也能当做普通电钻使用,比较适合在普通砖墙或者不太硬的水泥墙上打孔,如果在混凝土上打孔的话会很慢也比较费力。电锤采用电机带动汽缸往复运动产生锤击力,不仅锤击力量大每分钟锤击次数也很多,其力量足以分金裂石,非常适合在混凝土上进行打孔作业而且快速省力

网友:
找日立维修中心呀

网友(2023-10-15):
高兴啊,25收一个,全好

网友:
还是个原装货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劲大

网友:
原来是2019年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