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不改电压,如何调整无刷散热风扇的转速?

楼主(2019-06-12):
天太热了,玩电脑时一个USB充电风扇不够,想自己加个小风扇,手里攒了不少无刷的散热风扇,其中有几个是12CM的,例如下图的:

和中联的USB充电小风扇相比,还是要大不少的,按说要是能利用起来,风力应该比中联的强不少。

然而,这小风扇标称是12V/0.18A,功率不到2.4W,转起来风力比USB小风扇最低档还要小。用稳压电源供电,往上增加电压,一直加到28V,风力随着电压增加,确实增大了,但即使加到28V(已经超过额定值1倍多了),风力还是比不上中联的最大档。试了一会,吹出来的风已经闻到略带烤PCB的那种糊味了,赶紧停下来了,看来加电压这条路行不通。

网上搜了下,这类无刷风扇的驱动都差不多,也很简单。为何同样的驱动,有的可以做成12V/1.8A的暴力风扇,有的却只有12V/0.18A呢?

那问题来了:请教如何不改电压的前提下,让这风扇转得快点呢?

网友A:
有些风扇是四线的,可以输入pwm信号调速,三线的没法调,只能改电压

楼主:
进一步拆开,外转子的软磁铁很厚,还不错的样子。

再看了下,原来用的是ES211霍尔

查了下,这霍尔的驱动电流最大350mA,而且应用电路极其简单,看来是没得改了。要么就得换PCB,把驱动电路给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风扇是四线的,可以输入pwm信号调速,三线的没法调,只能改电压

其实那种四线调速的,也只能在它的设计范围内调速吧,我是希望通过改电路,把风扇“超频”来用。

网友B:
霍尔的驱动电流有限  绕组线过细
改装的话 霍尔输出接MOSFET 然后再去线圈 加强驱动电流
绕组拆了用粗铜丝重新绕 绕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的驱动电流有限  绕组线过细
改装的话 霍尔输出接MOSFET 然后再去线圈 加强驱动电流
绕组拆了用粗铜丝 ...

直接加达林顿三极管也行 电路改动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的驱动电流有限  绕组线过细
改装的话 霍尔输出接MOSFET 然后再去线圈 加强驱动电流
绕组拆了用粗铜丝 ...

这样啊,那我觉得可能采用“嫁接”更简单一些了,找个大功率的其它尺寸的风扇,把PCB直接嫁接过来,还用回原来的12cm风叶,这样可能省事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一步拆开,外转子的软磁铁很厚,还不错的样子。

你这风扇不行,磁铁都比外壳小一圈,里面矽钢片自然就小了,明显偷工减料了,只能换个大电流的风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我觉得可能采用“嫁接”更简单一些了,找个大功率的其它尺寸的风扇,把PCB直接嫁接过来,还用 ...

那你已经有一个功率寸风扇了  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而且这个电机是四极电机 两相的   别的有可能三相的 不一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风扇不行,磁铁都比外壳小一圈,里面矽钢片自然就小了,明显偷工减料了,只能换个大电流的风扇了:lol ...

我也是拆开了才发现的,看来只能整片PCB嫁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已经有一个功率寸风扇了  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而且这个电机是四极电机 两相的   别的有可能三相的  ...

是这样的,有个5X5cm的,是12V/1.8A的,还有个这样的,12V/3.3A的

我希望是12X12cm的扇叶,风叶大了风量会更大一些,或者是在同样风量小,风叶大的转速可以低些,噪音也会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有个5X5cm的,是12V/1.8A的,还有个这样的,12V/3.3A的

那就移植扇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有个5X5cm的,是12V/1.8A的,还有个这样的,12V/3.3A的

可以试试 电机可能要重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进一步拆开,外转子的软磁铁很厚,还不错的样子。

超频后,轴承耐久,动平衡,线圈耐热等...
  原来设计是12个月,被拉到3个月了,改完又要改...

  研究方可,实际使用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移植扇叶吧

移植扇叶也考虑过,但是外面那个“框”放不下啊,8X8的框,怎么放得下12X12的扇叶?而且那个框也是需要的,上面装上防碰的网,否则碰到就是见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 电机可能要重绕

电机线圈和骨架不是已经固定在PCB上的吗?我想整套换过来。

现在的难点是,怎么无损把PCB拆出来,因为这类风扇都是线圈已经焊死固定在PCB上,而线圈骨架又和外框的塑料是粘在一起的,我拆过几个,都拆烂了,要完好地拆出PCB移植过来,还要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频后,轴承耐久,动平衡,线圈耐热等...
  原来设计是12个月,被拉到3个月了,改完又要改...

是的,那种过万转的暴力风扇我也拆过,都是双滚珠轴承,扇叶上的金属部分有痕迹,已做过动平衡的,所以如果是达到万转的高速是必须要考虑这些的。可我的问题是,我不需要万转的高速,一来太吵了,那噪音人也坐不住,二来我的初衷,只是希望自己改一下,让手里的12CM风扇风力大一点而已。

楼主:
我的本意只是想把手里的12CM风扇用起来,要是实在没办法,那就不如直接用有刷电机另做一个了,有刷电机调速简单多了,加个飞机模型用的螺旋桨,那风力肯定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那种四线调速的,也只能在它的设计范围内调速吧,我是希望通过改电路,把风扇“超频”来用。 ...

这种风扇一次性的,没有改的价值。
你真要改,拆掉原来的电路和铁芯,装合适尺寸的无刷电机,尺寸怎么选?把扇叶里的泥巴磁抠掉,这个内径就是你要找的外转子电机的外径,起码转子外径不能大于这个尺寸,小了好办,缠胶带,把外径垫到扇叶内径那么大,这样扇叶就能套到转子上。剩下的,就是外接电调,准备飞起,不过这种叶片本来就没设计在高速运行,可能会爆掉。我改过一个,是9cm的离心风机,本来就是暴力风扇,但芯片烧了,换了个3505的无刷电机进去,风量杠杠的。
还是直接买个12cm暴力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一次性的,没有改的价值。
你真要改,拆掉原来的电路和铁芯,装合适尺寸的无刷电机,尺寸怎么选 ...

也是,强扭的瓜不甜,硬改的风扇不灵。刚才晚饭后拿一个电磁炉的拆机风扇来折腾,电压是18V的,一直加电压,加到28V风量还可以了,结果一不留神,冒烟了,拆开一测,霍尔277和两个8550全部挂掉了,干脆一把就扫到垃圾桶里,不折腾了,有这功夫,不如直接买个大个的风扇,也不值几个钱呢,不白耽误功夫了。

至于12cm的暴力风扇就不考虑了,暴力风扇太吵了。也就是当初没想明白还妄想自己改才收了两个,如果说现在要拿来做东西,噪音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