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整流桥后面的大滤波电容鼓包会引起烧保险吗?

楼主(2019-06-12):
我有一个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今天坏了,家里也跳闸了,拆开后,发现保险烧了,整流二极管有一个引脚脱落了,四个二极管有两个击穿了,换了保险和二极管,通电,亮了一下又坏了,保险又烧了,再检查发现,两个并联的大滤波电容有一个有点鼓包,换了电容,再试,能工作了!
会是滤波电容鼓包引起的充电器损坏吗? 滤波电容鼓包一般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炸机是电容内部击穿短路

网友:
电容短路,或漏电打火引起电流增大,整流二极管过流烧毁短路,继而回路电流加大,将保险烧断!

网友:
劣质电容或散热不好

网友:
电容鼓包,容量会下降,直接影响电源初级回路,易造成烧保险故障,这时应检测初次级功率器件有无短路

网友:
电容鼓包,电源芯片和mos的电压波动会变大,到达极限了mos击穿短路,然后烧一串,你先量一下mos,如果是好的那初级所有电容全换,坏件也换应该能好.如果mos短路了,那初级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