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17-E0+东芝闪存求一个可以量产的版本

楼主(2019-06-12):
用TC58TEG6DDLTA00-98DE94937651量产提示:Read table fail!1028,Check IDBT table fail!
个人觉得应该是工具错了,求大神看看,还是我设置有问题
工具错的话求大神给个对应的工具,谢谢

网友:
Option取消勾选IDBT

那个选项,一般是开启扫描,才勾选的

只要识别你ID就没问题了。可以不扫描开卡试试(开卡前F9擦除下)

这个可以勾DDR开的,我开过6DDJ(98,DE,94,93,76,D7),所以我人为6DDL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没有勾选Option里面没有勾选IDBT,连强力擦除都不行
会不会是ID识别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勾选Option里面没有勾选IDBT,连强力擦除都不行
会不会是ID识别有问题呢?
...

如果是TSOP封装,有的东芝颗粒需要一个跳线

BGA封装不考虑,但是需要考虑VccQ电压

你可以检查下VccQ电压是不是符合你的颗粒(如果颗粒是双电压就无所谓了)

另外,颗粒本身品质有没有问题?哪儿弄得?

楼主:
某宝买的U盘,台电锋芒,FLASH在背面,完全看不到

网友A:
成品U盘什么都不用动,是在不行就更换版本

Innostor_917_MP_Package_917106M64-2_ST(6DCJ)
Innostor_917LFA_MP_Package_4A44_6DDK-7DDK-6DDJ-L95B-L95B(HP)-L84D-L85C-L85A-L85A(HP)-L74A

用LFA版本工具也许能开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品U盘什么都不用动,是在不行就更换版本

Innostor_917_MP_Package_917106M64-2_ST(6DCJ)

Innostor_917_MP_Package_917106M64-2_ST(6DCJ)这个工具在哪里有下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nostor_917_MP_Package_917106M64-2_ST(6DCJ)这个工具在哪里有下载呢

目前只在量产部落量产吧论坛可以下载。

网友C:
SETTING.SET 记事本打开
搜索IDBT全部改成0就行了,可以开的
闪存不要自订

网友(2019-08-16):
引用 网友C:
SETTING.SET 记事本打开
搜索IDBT全部改成0就行了,可以开的
闪存不要自订

大神 在下佩服,解决了我大问题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TSOP封装,有的东芝颗粒需要一个跳线

BGA封装不考虑,但是需要考虑VccQ电压

我的也是东芝的,TH58的,ID983AA5827AD7开卡怎么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