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怪兽共享充电宝意外发现,不需拆机

楼主(2019-06-12):
使用充电宝时意外发现!!!
充电宝底部有6个触点。
重点是任意两边最外的一个触点。
用充电宝自带的TYPEC头金属部分接触最外的一个触点就能输出充电了。
剩下的大家自由发挥吧。
胶壳太难拆了,内部有粘性很好的胶,垃圾堆捡的拆废了一个就不上图了,借用网上找的外观图片。

网友A:
这也能发现,你太厉害了!有这款充电宝的不用再拆开短接改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发现,你太厉害了!有这款充电宝的不用再拆开短接改电路了

这款充电宝拆不开,我当时拆外壳都翘烂了都没打开,气的我只有摔开,电池都摔破了,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充电宝拆不开,我当时拆外壳都翘烂了都没打开,气的我只有摔开,电池都摔破了,报废了。 ...

那是苹果原装电源的超声波焊接,电池里面有强力双面胶等。我的品胜实在拆不开,用电磨切开,然后尖嘴钳掰开等,外壳虽然烂了,但是电池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发现,你太厉害了!有这款充电宝的不用再拆开短接改电路了

谢谢打赏

网友C:
极度怀疑这是厂家技术人员故意留的“后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极度怀疑这是厂家技术人员故意留的“后门”

想想ofo拖欠厂家的钱,坑用户的押金,程序猿留个后门造福大家,玩共享的倒闭了,充电宝还能废物利用,何乐而不为

网友:
居然有这么大一个BUG

网友E:
这种怪兽有破解方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怪兽有破解方式么

没那个水平破解,希望高手支招。你这样的还有个版本。

网友:
这么多的说法,废旧利用吧。

网友:
问题来了,怎么弄来,大庭广众下,翘开?  不翘?OFO至今押金都不退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想ofo拖欠厂家的钱,坑用户的押金,程序猿留个后门造福大家,玩共享的倒闭了,充电宝还能废物利用,何 ...

ofo有留后门吗?

网友:
单车还留啥后门?只接一砖头就开锁了,现在周围能看得到的ofo单车都是坏的,没坏的都被砸锁加了私锁自己用了。

网友:
我也捡了一个,用这个方法测试,好像是接触了可以,松开就不行了。。。

网友:
朋友浴场进来怪兽,送了个没锁的,放家用,原来是小电.怪兽给的分成更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款充电宝拆不开,我当时拆外壳都翘烂了都没打开,气的我只有摔开,电池都摔破了,报废了。 ...

我也是撬半天不开,还撬破电池了。然后往地上摔还摔冒火

网友:
引用 网友F:
ofo有留后门吗?

ofo后门是短时间密码不会改变还是什么?

网友(2019-07-25):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撬半天不开,还撬破电池了。然后往地上摔还摔冒火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网友:
者都被你发现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