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学画的T12 PCB,大神帮忙看看能用不?(后记)

楼主(2019-06-12):
接上一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85&extra=

打版回来进行测试先测试 P-MOS管。粗心大意mos焊接反了不加热(被这坑惨了),然后换回正确方向有加热动作,就是温度不起来电位器调到最后才有烫感。除了mos其他都换过,还是不行,最后死马当活马医换了一个mos一下就正常了。(求助:mos装反了没有烧358反而自己半挂,表现故障就是温度起不来,可他又有输出其他都正常。测试G极与D极有10K电阻新的没有。这是什么原因????)

N-MOS测试安装的是IRF830,有输出就是电流上不去,摸了一下mos烫的要死。拆了mos,控制输出全部有20多V电压,又换了一个电动车拆的mos NCE80H12。正常可以使用。(求助:原来那个mos他为什么不能使用?)

上传最新的图:加大了T12供电相关线路宽度,老版测试时发现电流上不去。取消了铺铜。两块板拼在一起的,方便撸羊毛。

打样的PCB ,千万不要学我弄黑色的,线路都看不见了,检修还要对着图才能找到线路。

焊接的成品。

左思右想还是上个图。

补充内容 (2019-7-15 18:17):
mos烫手权威解释来了。感谢坛友 40560335 提供解释,谢谢了。

IRF830       500V    5A,RDS(ON)=1.2欧
NCE80H12   80V 120A,RDS(ON)<6毫欧
IRF830内阻那么大,不发热才怪

网友A:
还是P-N通用版本,厉害了

网友:
干嘛不直接发图纸

楼主:
发的就是打样的文件啊?其他图上一帖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P-N通用版本,厉害了

主要是看了616的图,感觉就N管就多那么几个零件,就把它放到一起了。用那个管就安装那部分零件。就是方便自己DIY用。

网友B:
黑色基板要加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基板要加钱的吧。

免杂色费,学小米。上当了,diy真的不应该上黑色,啥都看不见。而且还是哑黑,一看就不高档。

网友:
对于我来说 会画图都是大神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元件有时候比淘宝买的新件靠谱,嘿嘿

网友C:
830导通电阻大,用这里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830导通电阻大,用这里不合适

了解,谢谢了。

网友D:
是不是下载你这个:T12 LM358 N沟P沟通用版V2.1版.zip 到淘宝就可以打样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下载你这个:T12 LM358 N沟P沟通用版V2.1版.zip 到淘宝就可以打样回来。

不用淘宝,不划算的。用假药网搜嘉立创,5元打样就好还包邮。

网友D:
找到网站了,也注册了,居然不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网站了,也注册了,居然不会操作。

下载他的助手,里面有个pcb打样。上传文件就好

网友D:
只要上传文件就行,要标注什么吗?比如多少块?面积多大?5元打样有大概多少块?

网友:
感谢坛友分享,抓紧去撸了一下羊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上传文件就行,要标注什么吗?比如多少块?面积多大?5元打样有大概多少块? ...

选5块,其他的选几个需要 不需要就行了 ,选择包邮的快递公司,支付5元,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上传文件就行,要标注什么吗?比如多少块?面积多大?5元打样有大概多少块? ...

选最低的5块,因为拼版所以到手10块,需要自己手动分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淘宝,不划算的。用假药网搜嘉立创,5元打样就好还包邮。

我靠,假药网是度娘?我都不知道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