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首拆摩米士QPower 2X空气无线移动电源(IP82)

楼主(2019-06-13):
这移动电源开关被大力出奇迹了,没法使用,因为要输出必须按下电源开关。
到手一直没搜到拆机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放了两天忍不住暴力开拆。

20000mAh,双输入,双输出,支持无线充电,充满自停,边冲边放(当无线底座),还是不错的,可惜不支持快充。

没找到下手的地方,只能从顶盖硬翘,拆开才发现该从背面拆。

2片软包电池并联,各边都有泡棉贴缓冲。

开关已经被用力按烂了

拆掉旧开关,没有一样的开关,1元POS上拆了个小点的

对比一下,试了下能用

T12上场,快速焊上免得烫坏

放上开关试试,没问题

装回去之前,看一眼无线充电线圈,好小,为啥不做成5V2A的

开关贴上醋酸酯胶布准备复原

安装到位,就差扣上底壳了

下手开拆带来的痕迹

网友:
谢谢分享,这充电宝功能很丰富,电池很厚实是一块还是两块?

网友A:
貌似支持5V2A无线充的手机不多

网友:
我昨天也淘了一个,一点电也没有,拿回家试试可以充电,2A电流充了10个半小时,已经给华为wt10手机充电一次,不知道最终能充几次

网友:
开关焊盘脱落等的话,应该可以用强光手电,找电路板走线,找到后刮开两个焊盘,飞线修一下。我的话比较喜欢类似小米10400的自动输出,万一开关故障,拆悲剧等能继续用。

网友:
这移动电源里面还真不错

网友:
摩米士不但贵质量也差。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支持5V2A无线充的手机不多

现在都20W无线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20W无线充电了。

不多,个别品牌高端机型

网友:
不知道支不支持无线放电。。

网友:
貌似带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