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进口点焊机64个mos管汇流模块G极在哪儿?

楼主(2019-06-13):
网上淘了一个进口点焊机64个mos管汇流模块,怎么找不到G极(栅极)?
大家看看给指导指导!还有两个配套的继电器起什么作用?

如图

楼主:
进口点焊机

楼主:
mos管是60KB60E,谁知道G极在哪儿?

网友:
够壮观!!我不知道G极在哪儿,只能帮顶了!

多少钱收的?

网友A:
很抱歉 由于我找不到此MOS的PDF 丝印查找到的PDF 全部都是快速恢复型整流二极管 故不能对你提供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 由于我找不到此MOS的PDF 丝印查找到的PDF 全部都是快速恢复型整流二极管 故不能对你提供帮助 ...

你太坏了!

网友:
我确实没找到他说的MOS型号嘛 确实不能帮助他他啊

网友:
通常正面看,左边第一脚是G.
拆个下来量一下就知道了。
怀疑是MOS管还是二极管

楼主:
没文化真可怕

楼主:
5楼6楼都是坏银

网友(2019-09-10):
就是个整流模块,不是MOS

网友:
有铝板压着的才是摸死管,一般有蚊子的一面对着自己,让蚊子正立,左边第一脚就是栅极了。

网友:
这是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