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 元作 』拆修不锈钢铲把手晃动的过程和技巧!

楼主(2019-06-13):
『 元作 』拆修不锈钢铲的过程和技巧!
不锈钢铲把手晃动。

使劲拔出来

开拆

撬下来护罩

里面的东西是塑料,耐热型的

用电钻拆

把塑料全部搅碎。

选择一根木材

修理形状 。

中间锯开

然后插入 ,尾部也做一个 。

因为用了木质的 ,要打孔加铆钉 。于是上不锈钢钻头。

搞定 。小电钻干大活。

没找到铆钉,于是用螺丝固定。

露出部分过长 。

刚买了电磨配件 ,

装好切割

切割的样子

打磨一下 。

安装上尾部。

搞定 。

这样做比之前结实多了,原来的铲子,应该加铆钉。原来的材料受热会松动。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一样的铲子一样的情况,放锅沿上还很容易把把手烤烫手

网友B:
木材会吸水霉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材会吸水霉烂的

应该用尼龙棒?

网友C:
欢欢喜喜过大年,黄尚最爱秀工具

网友:
一样的铲子,一样的毛病,我是给打了两个拉铆钉,没多久又坏了,让下岗去花盆铲土了。
楼主这样处理不好,木头易吸水霉烂又藏污纳垢,不妥

网友:
用电木试试~~

网友:
直接加工个木柄最好

网友:
直接电焊上去行不行?!

网友:
还是不锈钢一体锅铲好点

网友:
直接换木柄,比这个好

网友:
千年水底松

网友:
这种容易藏污纳垢,不卫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铲子一样的情况,放锅沿上还很容易把把手烤烫手

看来做个木质手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欢喜喜过大年,黄尚最爱秀工具

有工具,爱劳动,爱老婆

网友:
这么点小东西,几块钱,费这么大的事?

网友:
有条件的话,直接焊上更好。

网友:
木质效果好啊

网友:
黄尚御用铲好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