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容鼓包,一般是会造成电容的哪些指标不正常?

楼主(2019-06-13):
电容鼓包,一般是会造成电容的哪些指标不正常? 容量下降?ESR值变化? 漏电流变化?  容抗变化?
我用万用表和电容表测鼓包电容容量和标称值一致(我也知道很多有问题的电容受制于万用表测容量的原理,是检测不出问题的,可能显示的容量看不出问题)。

网友A:
上次买个电动车充电器,质量不咋地,充了不转灯,拿去卖电瓶车的地方,插上去当场冒烟了,卖车老板打开充电器,电容炸了,外壳里都是电容电解液,就说进水了,擦,还好我是混坛子的,告诉他这特么的是电解电容爆了喷出来的。终于索赔了5个电瓶一个充电器,老板眼睛都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买个电动车充电器,质量不咋地,充了不转灯,拿去卖电瓶车的地方,插上去当场冒烟了,卖车老板打开充电 ...

索赔了5个电瓶一个充电器................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买个电动车充电器,质量不咋地,充了不转灯,拿去卖电瓶车的地方,插上去当场冒烟了,卖车老板打开充电 ...

威胁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赔了5个电瓶一个充电器................你是怎么做到的???

电瓶是新的,在他家买了个充电器,一直不转灯,电瓶都出酸味了,拿过去拆开全鼓了,心想着这下要糟。让老板看看为什么不转灯,老板在自家店里插上充电器,一下电容爆了浓烟滚滚,拆开充电器,里面看见喷射状液体,说因为进水才烧了,我告诉他这是电解电容里的液体,然后万般抵赖,后来我说要打工商,他这门面估计也没营业执照,东西还是三无。再后来把电瓶换了然后退我50让我去别家买充电器。

网友:
没有威胁,现在扫黑,不敢乱说话,完全是走的合法途径。老板本来卖充电器带换电瓶修电动车,他给你翻新也用不了花费多少。

网友:
一般是失容

网友:
一般要看什么电路使用的电容

电容鼓包,都是电解电容,鼓包后失效引起的问题是有很多可能的,这个取决于它工作在什么电路上

以前修PC的时候,见过两个电路部分的电解电容失效最多。一个是电源的大电解电容,一般鼓包或者失效,电源部分存在干扰,那么这种情况输出的电源讯号就不干净,特别是以前老似的电源同时分了一个接口给显示器供电时,这个时候就会引起显示器的画面有水波纹。一般换掉它就可以了(不过淘宝有很多虚标或劣质电容,这个需要注意,一般电容可以用电桥来测量,一般小容量的电容也可以用支持测量电容的万用表测量)。不过运气坏的时候,一般整流桥堆也同时坏,甚至保险也炸了

还有一个就是CPU供电部分的电解电容(现在基本都换成固态电容了)。在Intel 945年代之前(在Intel 855之后我就放弃维修了),有些牌子的主板这个部位的电容很容易失效,但是还是会存在鼓包的。一般它失效、鼓包后板子就不稳定,会蓝屏,比较严重的就是无显示(或者报警)。修过联想T100\T110服务器(其实这个低端的板子就是普通主板,只是散热做得好),电容失效后开机就报警(呜呜呜的救护车报警),测量电压没问题,只是可能存在干扰或者杂波就引起了板子无法工作

但从原理来讲,具体会引起你说的那些指标我不是很了解,不是科班出身。但从维修角度,电容不正常有故障,引起的问题是很多的,很多时候甚至都非常难排查原因。对于以前维修师傅提的,代换一个,很快,换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就养成了这种思维。不过个人猜测还是倾向于容值变低或甚至彻底没有容值无法储能了

另外电容的耐压值代换一定不要换低的,曾经有一次修一个服务器电源,是U1服务器的。修过的人都知道,这种特殊电源用的器件大多数都是特殊设计或者定制的,同样体积手头根本没有符合耐压值和容量的(当时淘宝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大),找了一个一样容量耐压值小一点的装上去,瞬间炸了(绝对没有接反正负极)

网友:
电解鼓了,各种参数都会发生变化的,必须换掉,不然隐患很大。

网友:
电容鼓包直接原因是内部压强过高,而高压强源于漏电流超值,那么直接原因应该是介质膜缺陷以至于击穿,电解液导电发热。鼓包是刻有防暴纹的电容击穿发热后的表现,持续发热内压超过防暴限值则防暴纹破裂泄除压力,防止爆炸。早年没有防暴纹的电容,爆炸了很可怕,小小的收音机了爆电容,像2踢脚一样的响声,满机内都是电容里吸水牛皮纸的茸茸,几乎无法清理干净,甚至有人遇到过电容爆炸击伤显像管电子枪部位的薄弱处,几分钱电容故障导致几百元的显像管报废。

网友:
鼓了一般是长时间高温或者用在了大电流地方比如输出滤波或者阻容电路,比如容量,ESR,之类的会变,如果是单纯的超高温引起的电解质气化还好、
本人从事贴片电路行业,鼓了必须换,而且要换耐温比原来更高,有些能125度(一般的是105度),耐压换高,16换25   30换40  60换75,
如果是低压滤波可以考虑换成固态电容,尤其是主板拆机那种又便宜又好用,TB的靠不住,电解冒充固态,要么就胆电容
其实胆电容并不那么传神,我经常遇见胆电容爆炸的,PCB炸出坑的,炸出洞的,板子炸弯的,周围元件炸烂的都有....
相比之下我觉得陶瓷电容比胆电容安全多了,起码不炸,最多就是短路什么的,很好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