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一次莫名其妙的骐达气囊灯亮维修过程

楼主(2019-06-13):
同事的骐达,说是中控仪表上出现一个吹泡泡的人。点火后也不熄灭,大泡泡不就是气囊吗?亮这个灯一般是气囊接头接触不良、方向盘游丝断裂、气囊灯二次点亮 (电瓶亏电)

要过钥匙上车查看,通电:气囊灯常亮,点火:气囊灯也常亮

不像骐达论坛上说过的气囊灯二次点亮(通电气囊灯亮过自检后熄灭,点火时电瓶电压低于气囊电脑工作的最低电压后报错气囊灯二次点亮 ),测测电瓶电压值,准备拆方向盘处置接口和游丝

要处理气囊,必须全车断电并静置3分钟以上,不能使用气动和电动工具

第一步:抠气囊

主驾驶的气囊有这个位置左右2粒抗压 TORX螺丝固定,

我没有中孔T30的套筒,去对面修车铺借了一个。没想借到的精度不够,顶死了一拧就有打滑的趋势。不能继续蛮干了,等采购了工具才行。
重新复原

没想到,重新上电气囊灯不亮了

开干之前,我查阅了这么多资料。想着好好弄弄,详细的拍拍。这帖子发出去弄好了不又是一个精华帖!!!

老天误我啊,恨不得照样把它给拆了,说笑的。不报错了,交钥匙收工。我怀疑还是电瓶的问题,车主只是上下班使用,还是等电瓶彻底不行了再更换。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86

网友A:
测电瓶电压时,应该找个人打车,看大电流放电,电瓶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瓶电压时,应该找个人打车,看大电流放电,电瓶压降!

主要是没点火前气囊灯也常亮,就没考虑过电瓶亏电

网友:
看你的电瓶接头也不怎么好了,很有可能是电瓶的问题。

网友:
电瓶负极怎么有黄油的?该不是用黄油防腐蚀吧???有腐蚀用一壶开水浇一下就好了。。。。。。现在赶紧清理赶紧黄油,接触良好了 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就会消失的。

网友:
桩头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
看看那电瓶桩头,是锈还是油?处理一下吧,要不电瓶长期充电电流电压不够也会提前报废的。

网友:
是不是车辆电脑记录的故障码,全车断电一定时间后电脑会自动消除故障码,断电前也可以用诊断电脑诊断下故障然后消除故障码报警灯也会熄灭。

网友:
开汽车戴头盔

网友:
吹泡泡,让我想起了蹲马桶的小孩

网友B:
实话实说我都没仔细看过这个维修手册,你这灯不亮了可以猜测是电池断电后没有的,不过用二代检测仪检测仪可以看出过往的故障记录,这个故障灯点亮也有说法,记得发动机的是连续出现几个故障循环工况后就会触发故障显示,某种情况下监测正常了以后又可以自己关闭,这车的这个配件叫组合开关座,原厂的当时记得是六七十块钱一般十多万公里的车会出这个故障,通用obd检测仪也应该可以看出故障记录,可能是主驾驶模块开路啥的吧,也许是电压问题,这还是得参考检测仪的故障码,猜测只能是猜测!这个故障灯可以手工消除,有大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我都没仔细看过这个维修手册,你这灯不亮了可以猜测是电池断电后没有的,不过用二代检测仪检测仪可 ...

我记得好像是厂家有个二代检测仪能看过去的故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