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可调电源做变压器

楼主(2019-06-13):
问一下,300w我的变压器现在要重新绕,原来是20*2,电流没有标,功率是270w,15*2,电流是1a,双20v线用卡尺量了一下,线径2mm,双15v的没有拆,也就没有量,现在要绕成和这个板子配套的电压,电压为15,23,31,电流为5a,线大概要用多粗的?一组150w,要2组,我有2块板子,做2块电源,谢谢

网友A:
次级用1.5直径的漆包线,匝数用表量一下,先绕个10圈量电压,得到每匝的电压,再用你要的电压去除单匝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用1.5直径的漆包线,匝数用表量一下,先绕个10圈量电压,得到每匝的电压,再用你要的电压去除单匝电压 ...

我朋友那里没有1.5的线,找了一盘1.3的,能不能用2根线,拼成1.5的,可以的话我去找找

网友B:
用什么表量?我用数字表量不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朋友那里没有1.5的线,找了一盘1.3的,能不能用2根线,拼成1.5的,可以的话我去找找 ...

只要铁芯绕的下,铜线当然是越粗越好,两根线绕的时候注并绕,长度尽量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表量?我用数字表量不出电压

你用直流档量交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铁芯绕的下,铜线当然是越粗越好,两根线绕的时候注并绕,长度尽量相同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朋友那里没有1.5的线,找了一盘1.3的,能不能用2根线,拼成1.5的,可以的话我去找找 ...

双线并绕,载流系数取2.5A/mm^2的话,用1.12的线正合适。在考虑电源的工况,两路输出如果不是都长期满载的话,线径还可以再小点。1.3的线径怕绕不下,您拆除20*2绕组后量一下窗口面积,简单算算。

匝数就按原值算,匝数=20/(20V绕组匝数)*目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线并绕,载流系数取2.5A/mm^2的话,用1.12的线正合适。在考虑电源的工况,两路输出如果不是都长期满载 ...

好的,,谢谢,是环形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