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Q-801玻璃养生壶底座接触不良

楼主(2019-06-13):
DQ-801玻璃养生壶不加热,查看发现是底座接触不良所致

高热导致塑料变形

电阻档测试接口不通

而发热管并没有烧断

就是压接处长期高热氧化而接触不良

清理

锡焊,不知是否耐用

上电正常。。。

网友A:
电压这么低,接通后电压更低了,线损太大了,农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这么低,接通后电压更低了,线损太大了,农网吗?

办公室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
搞点砂纸磨花,上助焊剂,应该能再美化一下焊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办公室三相电压不平衡

线电压怎么样?你这么不平衡,怀疑中性点接触不良,供电有问题的!需要尽快处理。

网友:
这个养生壶没感温头,竟然是开环控制
牙膏没拿到

网友B:
PCBA上居然还有qq号码,另外显示器怎么了,老哥对它做了什么?

网友:
这种压接的方式有点坑爹,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A上居然还有qq号码,另外显示器怎么了,老哥对它做了什么?

还有手机号呢显示器坏点连片。。。

网友:
测功率的不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趁还没发热之前处理还好办,热变形了,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手机号呢显示器坏点连片。。。

要不要打个电话过去看看是不是空号或者加上qq聊一聊人生呢

网友:
居然那个拐角的地方

网友:
象鸡很给力,相片图片很爽心。

网友(2021-04-02):
电路板上也没有看到温控相关的,也没常见的NTC的输入线。这种是如何控制水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