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优联鼠标接收器修理

楼主(2019-06-13):
Logitech M215原配优联接收器,与鼠标失联,换台PC,提示不能识别设备。有时刚插上时,正确识别,鼠标可以使用,5秒后问题依旧……
拆开来看,是不是虚焊

器件太小,没有针尖烙铁头...

楼主:
怀疑是接触不良,活动了几次PCB,居然找到好用的位置(图中上半部分),好用!USB的4个触电都用橡皮蹭过,也用酒精擦过。

哪位大神给说说“原理”,下一步怎么处理?

网友:
pcb背面打手电筒观察天线部分是否断裂,至于可能虚焊的地方可以用刀尖压一下锡  锡比较软,可能可以解决虚焊

网友:
出个馊主意,四条触点都上下锡如何?这样电路板也会厚点,

网友:
可能就是U口接触不良。换个比较紧的插口,或者把接收器的PCB板插口部分垫高一点。

楼主:
PCB拔出1mm,正常使用,什么情况?

网友:
就是接触不良,插口部分的问题,在插口的金手指部位涂导电胶试试,粗暴一点也可以堆锡

网友A:
不会是因为,
插的是 USB 3.0 以上的接口吧。。。

网友B:
直接飞线到笔记本里面~反正都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因为,
插的是 USB 3.0 以上的接口吧。。。

USB3.0 \ 2.0 都试了,现象就是不能识别设备,抽出1mm 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线到笔记本里面~反正都要用的

好有创意!

网友C:
M185同故障,同一解决办法路过

网友:
我以前插在笔记本上没拔下来,碰了下把主板的USB接口撞断了,干脆把接收头外壳拆了,拆掉坏的USB座,直接焊在了主板上。已经继续使用了5年了。

网友:
估计是usb金手指厚度不够,接触不好了。背面加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85同故障,同一解决办法路过

什么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办法?

就是你在用的办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在用的办法咯

就这么裸露放着用?碰一下又接触不良不能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这么裸露放着用?碰一下又接触不良不能用了……

保持能用的方式就不要动了,是PCB内部有裂纹了,当USB的弹簧压在特定的位置,就会导致裂纹张开断联,当不压在那个位置裂纹吻合还能凑合联通。       我修过几个类似的,最后的结果都不太好,甚至有芯片基板断裂的。

最后的方案是用网购USB的A头,把线板焊在里面,不让PCB受力,使用标准USB插头做接口,抢救的都还活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668&pid=32573

网友:
看看我原来修复的帖子吧,也许对你有帮助!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716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持能用的方式就不要动了,是PCB内部有裂纹了,当USB的弹簧压在特定的位置,就会导致裂纹张开断联,当不 ...

感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