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32包邮的潜水艇全铜角阀,冷、热水都有止回阀

楼主(2019-06-13):
32包邮的潜水艇全铜角阀,冷、热的各撸了一只
听说潜水艇这牌子比九牧还好点,那就看看到底如何

外包装

型号不一样

防伪标

内容对比

送的装饰挡片,也有激光打的潜水艇logo

背面

角阀主角
外观只有明显的颜色差别

旋帽上也有激光打标

侧管口保护盖

主管口

侧管和本体连接处
常见都是焊接的,这个纯机加的?

本体不吸强磁

螺纹加工精细

整体重量

揭开保护盖

两个侧管里都还有零件,冷热不同

据说明书上说叫止回阀

抠出来看

楼下继续

楼主:
仔细研究下止回阀这面是导孔
外边有密封圈堵住管壁和止回阀缝隙

另一面是阀门

拆开

零件还不少

靠的是逆向水压使密封圈和锥形槽紧贴来封闭阀门

正向水压开启阀门

开拆
费力才撬起旋帽

原来里面有固定胶
这个是全铝的

铜阀芯

拆阀芯失败

侧管口都顶变形了

然后就没然后了

最后全家福

这潜水艇的用料确实是铜的,做工也不错,贵有贵的道理呀
止回阀貌似也只有用在马桶上有用,其他位置应该是多余的

网友A:
一般的家用,冷热水阀只是颜色标记不一样而已,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家用,冷热水阀只是颜色标记不一样而已,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这个里面有止回阀,冷热方向不一样

网友B: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C:
东西是好,但是钱也不是假的呀,30多块,感觉贵了,一个全铜止回阀也才十几块的

网友D:
32多是有点贵了,做工倒是不错

网友:
贵是真贵,也就做工精细了点,这东西没任何技术含量,加了个止回阀就能当高价卖点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价钱贵的有贵的道理。

网友:
以前撸的便宜货没这个阀呢

网友:
不错,30大洋,物有所值

网友:
特价的时候好像10元一个  我买了一些

网友:
这个质量非常nice,可以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嗯嗯,这个比铜丝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比铜丝有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是好,但是钱也不是假的呀,30多块,感觉贵了,一个全铜止回阀也才十几块的 ...

是有点偏贵,便宜点的不锈钢也不错

网友:
新的时候也拧不动阀芯,到坏的时只能整个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多是有点贵了,做工倒是不错

做工比几块钱的确实好多了,和价格成比例的

网友:
很高级啊,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