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两个不同版本的小耳朵户外监控电源对比

楼主(2019-06-13):
一直使用小耳朵的项目特供型号的电源,还算用得习惯吧。
有机会拿到一批小的,价格要便宜几块钱,拆出来对比一下:
外观:上旧下新
外观大小对比图,上新下旧

电路板元件面对比图:
可以说,新版的较旧版的缩水,主电容的容量由22u降到15u,IC的散热片更小,高频变压器更小,后级整流二极管由2个减到一个

另一面的对比图:
基本的东西都在,只是更小个

还有一个不同的,旧版的适应电压标的是180~240V,而新版标180~264V,看上来适应的电压范围更宽。

做个小小的总结(包含个人猜测,不一定对):

两版输出均为12V 2A,但旧的那个用料、设计明显更有冗余量,更大的主电容,更大的IC散热片、更大的变压器,双二极管后级整流等。

目前的摄像头,工作电流基本都在500mA以内,功耗在6W以内(除了一些杂牌的使用更多的红外补光灯等之外),一般只要能够输出稳定的12V 1A的电,都不会导致什么问题的发生。估计也是这个原因,才会出现新版的这种规格。—— 满足得了使用,更低的成本和售价,估计厂家和用户都不会反对。

但对于监控应用,我觉得还是稳定性最重要,一个电源10来块钱,如果因为一个电源而挨一次上门做售后,那绝对的是得不偿失,毕竟上门一次的费用,损失的可不止10个电源的钱。

所以,哪怕贵点,我也会希望厂家提高产品的稳定性,而不是去追求便宜那么几块钱而牺牲电源自身的质量。

网友:
非常同意,我以前用淘宝货6元的,用了几次全换成小耳朵了,只是现在减配是绝大部分厂家都在干的事了

网友:
缩水是挺明显的,竞争压力太大了可能

网友A:
这个电源也是渣渣,买过几个,不定时的坏,每次坏1个,坑爹玩意。自从有POE,就只用POE的,海康或者tp的,换电源再也不用爬上爬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也是渣渣,买过几个,不定时的坏,每次坏1个,坑爹玩意。自从有POE,就只用POE的,海康或者tp的, ...

对的!原厂POE+原厂摄像机,前期投入省下后期维护成本...
   总体比用任何第三方电源都省钱!

网友:
当时大批量用的,坏的也不少,有一个装上没几天主控芯片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也是渣渣,买过几个,不定时的坏,每次坏1个,坑爹玩意。自从有POE,就只用POE的,海康或者tp的, ...

我前后也用过很多了,还真没有你说的事。两个特例除外:雷击  + 接错380V

网友:
这个工厂在东莞樟木头某个高架桥的旁边,每次都路过

网友B(2020-05-18):
这个给其它12V2A内的设备供电也行吧?

网友C(2020-09-17):
引用 网友B:
这个给其它12V2A内的设备供电也行吧?

我也想知道行不行,例如给负载变化的12V电器上,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行不行,例如给负载变化的12V电器上,不知行不行。

我拿这个品牌5V2A的改USB充手机用,到目前为止良好,比杂牌充电器稳定

网友(2022-03-09):
自从用了海康室外电源1202过后就很难遇到坏电源了,小耳朵也就那样,下雨海康的比这个更便宜,效果更好

网友:
海康电源确实没坏过  不过最近新出来 缩水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可以啦!还有比这差的电源呢!这个在监控里 。电源算好的了!

网友:
最近换了十几个显示屏电源,因为输入了380电。所以没有压敏电阻的电源都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