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串磷酸铁锂怎样保护

楼主(2019-06-13):
电动三轮,农村什么都贵,铅电池坏了换了一次(是哥哥的,不是我的),48V17AH,960元。我觉得太坑了。以前买了一批二手的磷酸铁锂换上,买了均衡板但是没安装,用了约2年不行了。测量找出不行的电池换上。但电池容量不一致----买旧的、二手的难保一致,新的一致的价格贵很多倍、但以我的经验使用寿命也搞不了很多。针对均衡保护的问题咨询一下大家。
1、买到的均衡板和我搜到的,基本都是八点都放干净-----放到统一的电压,然后充电,可容量不一样时,充入相同电量电压又会不一致。容量低的已经达到电压,容量高的还不到,总电压不足会继续充电,容量低的岂不很快损坏?----这是我的理解,不知是不是会这样?

2、我见到的都是串联直接充电,有没有那种其实是分别给每节电池充电的均衡板?就是那节充满只停止这一节的充电。

3、高档一些的均衡板是什么原理充电?怎样保护?

4、假如给每节电池配充电器分别充电,是不是会更好?当然我仅仅是想到这个问题,真要这样做很不靠谱。16个充电器往哪儿放?

5、假如4---给每一个电池配充电器,充满只是断掉交流,直流段不从电池上拔下来,会不会跑电?

很多的只是一个想法,不知好的电动汽车锂电池是怎样充电的

网友:
充电靠平衡充解决   代价是品牌充电器巨贵   自制体积巨大
放电靠保护板解决   代价是电池组容量以最低电芯容量决定
电池老化   换新电池才是王道

网友:
第1个是可行的,当其中一个充满时即停止充电

网友:
自己测试实际容量做并联呗,将每串电池的容量组成一样的就行了,但是会出现损耗高的电池自放电拖累整组导致全部报废,实际上还是建议买容阻差不多的电池

网友:
主动均衡和平衡充电价格都太贵了

网友:
平衡充吧,3.65电源组个,我都没用保护板,过些时间平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