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Aerohive BR100路由器拆机并刷固件

楼主(2019-06-13):
Aerohive BR100路由器,配置AR9331+16M+64M+USB,上个星期在无线论坛10元包邮两个的活动中购得。
原机能用但没发现WIFI,设置界面全是英文且功能少。
收货后拆下闪存刷入breed,然后刷了众多openwrt都不满意,
最后刷入wr710n v1 TW版固件,所有功能正常,固件自带u盘共享功能。
固件地址:百度搜 tplink台湾   或者这里   https://www.tp-link.com/tw/support/download/tl-wr710n/

网友A:
求分享下wr710n v1 TW版固件 固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分享下wr710n v1 TW版固件 固件 谢谢

已更新原帖,有固件地址

网友B:
用料这么好的AR9331不多见啊

网友C:
台湾版的固件应该是信号更强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VnalEbmkbjGtSHyYsZN7A 提取码: 5d5f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原帖,有固件地址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这么好的AR9331不多见啊

就是就是。我在电源输入部分补焊了一个470uf的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湾版的固件应该是信号更强更好。

TW版可以选择WIFI地区,选china,有12和13信道。

网友E:
我想知道的10块钱包邮2个 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的10块钱包邮2个 还有吗?

早抢完了。总共10个,分五组。

网友F:
,我买了两个。都是电源问题。一个是5V和3.3V都没有,一个有5V没有3.3V。

那个3.3V没有的,拆掉背面的U11型号A8819以后,电源正常了,但是有线和WiFi都不能连接,只是电源指示灯亮。然后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当个扩展器还行,别的感觉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两个。都是电源问题。一个是5V和3.3V都没有,一个有5V没有3.3V。

那个3.3V没有的,拆掉背 ...

机器供电要用12V电源,我开始用9V的,能开机能进路由,但始终不能发现u盘。
不通电那个先外接3.3V试试。5V先不供电,5V好像只给u盘供电。
通电那个5V和3.3V都正常了吗?你插上网线,看网口灯亮不亮或者闪不闪。
如果网口灯不亮,揭开屏蔽罩,测一下9331的3.3V供电脚是否正常供电。
9331正常了,就刷其他固件再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器供电要用12V电源,我开始用9V的,能开机能进路由,但始终不能发现u盘。
不通电那个先外接3.3V试试。5V ...

通电的那个3.3V和5V都正常,就是板子背面那个“低压差稳压IC”被我拆掉了。
不插网线,网口灯就亮了。插了也没反应。
不知道哪个是9331的供电脚
手摸9331温度比较高,有6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电的那个3.3V和5V都正常,就是板子背面那个“低压差稳压IC”被我拆掉了。
不插网线,网口灯就亮了。插 ...

那估计9331挂了。我的正常工作时,用手直接摸9331都能接受,不很烫。

9331周边找0欧姆电阻,或者黑色的电阻,体积稍大,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该电阻到3.3V是否联通。
找到9331供电脚后,测量其供电电压。

网友A:
楼主,你刷了后lan口是不是有几个网口不插网线网口灯也有点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刷了后lan口是不是有几个网口不插网线网口灯也有点微亮???

是的。但网口顺序全对应正确,而且插上网线的接口灯才比较亮,有数据的时候灯还闪烁

网友:
有屏蔽罩,内存和闪存都没缩水,好评!!!不过呢,这东西做ap都有点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