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台电128G的SSD识别不了,开不了卡,求救

楼主(2019-06-13):
求大神看下怎么回事

情况描述:
1.这个SSD是我2017/11/11买回来的,刚开始用得都挺正常的,最近两三个月没开机吧,我就开起来用一下,刚开始笔记本没电开了一会又关机了,后面充了电用得正常,再后面我放那没动,应该是自己进入休眠状态了,后面屏幕都黑了。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

2.我进入BOIS里面找不到硬盘,我就用硬盘盒来读,没反应,我网上找了一些贴子说要开卡,然后又找了sm22XMPToolQ0612A.exe,SM2258XTMPToolP1116A.exe和另外几种开卡工具在开卡的时候有短短路和长短路ROM接口,都没办法识别到。现在没撤了,求高手出现

芯片上显示的是SM2258XT G AB    NOFB99.00 TW

现在的状况是完全识别不到,我看网上说有能开卡成功的有1G然后再重插可以恢复,没到那阶段
今天上午结果跟进:
非常感谢互联网又找到一些技术贴,根据操作情况如下
还在用了sm22XMPToolQ0612A.exe,这个软件,但是关键技术是在与“先短路,再把USB插上,再点scan drive” 根据这个技术点重新点了,进去完全可以开卡了,
如下图

那么最终问题没有解决,我的硬盘还是找不到,求大神指导

非常感谢

楼主:
求大神出现,下载了好几个SM2258XTMPTool工具,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下载到N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出现,下载了好几个SM2258XTMPTool工具,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下载到N系列的 ...

不如找售后,5年保修

网友B:
短接不识别的话,先排除转接卡的问题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是供电或者主控虚焊或者烧坏。一般来说就是用万用表检查几个DC-DC的输出看看是不是正常,正常的话就用热风枪补焊下主控,还不认就拆闪存吧

网友C:
BIOS都不识别,查一下供电啊!

网友D:
没有过包的话,是免费换新的

网友:
能走售后就售后吧, 过保了的话想自己搞,如果没些工具的话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
主板正面有两个大电感,至少有两路PWM。怎么只看到有一个DC-DC芯片

网友:
1、先查BGA焊盘的Vcc、VccQ是否有电压,如果有是否符合条件

2、查ROM是否有高电平

ROM短接后,通电后就可以松开了,不用保持长时间的

另外,排除转接卡问题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找售后,5年保修

用了一年多了售后根本都不理,打了400电话,直接说坏掉了买个新的吧,或拿到附近的店脑修理店去抢修数据。根本都不想理,除了说他不负责任,也不能打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不识别的话,先排除转接卡的问题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是供电或者主控虚焊或者烧坏。一般来说就是用万用表 ...

这个昨天有试过 不知道有没坏,反正我用热风枪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都不识别,查一下供电啊!

这个倒是没查,不过现在看起来可以开卡了  但是在硬盘里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过包的话,是免费换新的

这些售后都不想理,还是自己搞吧,关键硬盘里还有几个小小电影,不想别人看到

网友:
还在保为啥就拆了……你自己看不到,售后也是看不到你的内容的。

网友:
用Q0816A的工具

楼主(2019-07-16):
我用了0816A的工具还是不行,找不到这个芯片,还有其它招吗大师

网友:
软件版本不对,支持此芯片软件版本Q08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