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云海天的initio-6081如何开卡

楼主(2019-06-13):
找不到开卡工具

网友A:
这板子的供电好一般,都是普通LDO,转换效率比较差,不过胜在纹波低

比较良心啊,把点位都标明了

就是颗粒比较一般

另外并不是每一个主控都有开卡程序的。一些小众的主控,一般都是打磨型号,我没见过这家的

网友B:
as2258主控,找工具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2258主控,找工具试试吧

没有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的供电好一般,都是普通LDO,转换效率比较差,不过胜在纹波低

比较良心啊,把点位都标明了

眼瞎么还是显摆常识?
那个就是DC-DC!用的是3215的叠层电感!

网友D:
用PS3111的开卡软件,或许可以救活

网友B:
有教程也没用,这是开成qlc模式的slc,M16A,现在流出的工具没有固件,虽然流出的工具也是残废
虽然6081是3111的马甲,不过这个3111跟as2258也是互为马甲关系,更关键的是这个版型完全是as2258的版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瞎么还是显摆常识?
那个就是DC-DC!用的是3215的叠层电感!

你牛

怎么分辨DC-DC还是LDO,如果有实物在我手里,我是能分辨的

示波器和万用表就能测量出来。示波器测量电感两端我就能知道是不是PWM,这点基本测量常识我还是有的

因为实物位置没有标注元件名,所以当时看了一下颜色就大致判断是电容

在你“善意”的提醒之下,我仔细看了下,芯片旁边还有电阻,应该就是你说的DC-DC。通过两个电阻来决定芯片的输出电压(有些PWM是固定电压输出的,就不需要。对于可调节版本的PWM芯片,通过R1/R2+1,再乘以0.6就可以得到设计者需要的输出电压了。这些计算公式一般在元件的Datasheet中就可以找到)

我就弱弱的问你一句,你这辈子从来没有输出过一个错误的信息?如果你粗略输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别人口里给你爆一万个羊驼,你内心好接受?还是说,你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我就是无心之举说了下,得罪你了???????

网友E:
6081和as2258用一个板子,DC-DC 5脚6脚一样用。无论对错,大家交流不必大动肝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81和as2258用一个板子,DC-DC 5脚6脚一样用。无论对错,大家交流不必大动肝火。

对我没什么影响,对我来说都是在错误中学习和增长知识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81和as2258用一个板子,DC-DC 5脚6脚一样用。无论对错,大家交流不必大动肝火。

这种供电设计,排错和代换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教程也没用,这是开成qlc模式的slc,M16A,现在流出的工具没有固件,虽然流出的工具也是残废
虽然6081 ...

给搞一下啦,焦头烂额,88621668 加我远程搞一下,发给红包给你

网友:
这个主控是华澜微的6081  2ch 16CE  ,as2258是点序的同样也是2CH 16CE,虽然主控上是PIN对PIN 的 但是两家在量产时firmware 上还是有蛮大区别的.这个2个板子的三颗电源IC 全是8088的DC DC ,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搞一下啦,焦头烂额,88621668 加我远程搞一下,发给红包给你

不是焦头烂额,这个没有固件没法搞,拆了做U盘吧

网友F:
AS2258和SM2258关系大一些,和PS3111有关倒是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焦头烂额,这个没有固件没法搞,拆了做U盘吧

已发给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S2258和SM2258关系大一些,和PS3111有关倒是没听说

毫无关系,就是3111的马甲,清空之后短接连电脑,显示20MB,固件是SBRM,开卡工具也能看到内置32M DDR完全就是群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毫无关系,就是3111的马甲,清空之后短接连电脑,显示20MB,固件是SBRM,开卡工具也能看到内置32M DDR完 ...

这个帖子明摆着有关系,initio早就知道是PS3111的马甲,但是下面冒出来一个AS2258的主控出来,那肯定是有PY交易的,起码是pin2pin的,还有AS2258其实是SMI OEM给点序的2258LT,但是必须用点序的工具。。。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B:
as2258主控,找工具试试吧

应该是PS311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S3111的开卡软件,或许可以救活

实际是PS3111,求PS3111开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