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三星笔记本不能正常使用USB网口

楼主(2019-06-13):
求教大家:
公司有台三星笔记本win10系统,需要用USB转网口外设才能用有线网络。之前USB网口一直使用正常,现在出现插入USB网口不能正常识别的问题,具体现象是:
1.  刚插入USB网口时,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有网口外设插入;几秒后就变成USB网口消失。
2. 换另外一个在其他电脑使用正常的USB网口也是同样;将有问题的USB网口换到其他电脑也使用正常。

请教大家,如何处理

网友A:
用PE启动进去看看能不能用U盘

网友B:
20块重买一个usb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块重买一个usb网卡

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E启动进去看看能不能用U盘

我用的是带usb口+网口的集线器,在集线器上插U盘可以正常识别

楼主:
哪位朋友,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驱动问题,重装一下网卡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问题,重装一下网卡驱动试试

谢谢,我问卖家要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或者电压不够

楼主:
已经解决,确实是驱动问题,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后问题解决。
奇怪地是最初win10自带驱动正常使用了将近2个月,为什么后来又不行了呢

网友(2019-07-27):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确实是驱动问题,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后问题解决。
奇怪地是最初win10自带驱动正常使用了将近2个 ...

自动升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