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组装一个6并13串18650电动车锂电池

楼主(2019-06-13):
电动车是小刀小聚英,电机大概是250W。铅酸电池超过2年了,4个12AH的电池,行驶里程只有几公里了,打算换锂电池。
第一次组锂电池,打算搞个便宜的练练手。电池是网上买的国产18650,无标,号称全新,内阻13-15豪欧,花了几星期断断续续测容量,用的是智育的ZB204,容量基本在1900-2000多mah。
然后列表大致配对了一下,没经验,也不知道对不对,先是配成每串内阻基本一致,再按容量相近原则调整了一下,再按充满静止3天后电压一致调整了一下。每串内阻大约2.3豪欧,总内阻大约31豪欧。

电池盒和保护板选配套的银鱼款。这种类型的,优点是无排线,缺点是MOS无散热,小容量电机问题不大。

下面是焊接电池组,点焊机是自己组的,三串超级电容,32个MOS组,手柄买了个成品手持一体的,用进口焊针,感觉换了焊针后焊点粘针现象大大减少

电池装入支架后开始点焊,为防止短路,焊好一并就用高温胶带贴起来。尽管很小心了,后面手臂还是碰到电池组的平衡输出点,触电了几次。然后接上保护板,问题来了,尽管焊接前一再确认每串电压正确,保护板焊接位置也正确,保护板每串电压正常,但输出只有34.6V,卖家让带负载试试,用电子负载接上,结果一带载输出电压就掉到0。卖家让换保护板,过了2天我出差回来,把48V的铅酸充电器改成锂电池充电器,试着充电了一下,结果输出就正常了,原来这个板子需要激活的,卖家也不清楚。

电池组是塑料外壳,比较单薄,找了块3MM铝板,锯成2块,上下各垫一层珍珠泡沫后用长螺栓固定。车子是阶梯仓,下层也用珍珠棉泡沫填平,上层在对应的螺栓位置打4个孔,先把底板固定在车子上,结果一个孔位置不对,只固定了3个螺栓,应该够牢固了,然后依次放一层泡沫,电池,泡沫,铝板,用螺母固定。最后把电源插头改成XT90,内部链接充电口的插头换成xt60。

出去骑行了一下,还行。电池3.8一节,保护板盒子镊片一套85,其他还有一些线、插头,总的来说花费不多,还算满意。

网友A:
发觉自己组电池真的很麻烦,要测容量,测内阻,配对,完了还要自己点焊。要买容量内阻测试仪,要自己多点焊机,弄了一大堆,最后就做了一组电池,想想真不值啊

如果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有组电池衰减了,还得把镍带拆了再换上去,折腾得你欲仙欲死的。
第二次做电池我也学网友了,不点焊,焊铜螺柱,铜螺丝固定,拆卸相当方便

网友B:
做的挺好的,点焊机很专业的样子,三个电容电压不嫌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挺好的,点焊机很专业的样子,三个电容电压不嫌高吗?

这个应该是并联的吧

网友:
这板子带通讯?电池电压数据哪里来的?

网友:
做的漂亮,投入不小啊,400块。有2个疑问:1.银鱼款我知道的怎么不是这种呢?是电动自行车用的竖着放的长条形的。2.手臂碰到平衡点怎么会触电?不是直流四五十伏吗?

楼主:
1、三个电容串联,电压6.3V,实际焊接正常。
2、板子上有个插座,对应盒子也有开口,好像就是各个平衡线输出,是不是通讯输出具体我也不清楚。
3、实际的银鱼款应该外面还有一个铝合金盒子吧,直流36V以上碰到也会触电的,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三个电容串联,电压6.3V,实际焊接正常。
2、板子上有个插座,对应盒子也有开口,好像就是各个平衡线输 ...

我记得这个是电容单体是2.7V吧,你使用恒流恒压模块控制在2.1吗?

网友:
我买的锂电是超威的,5并13串12.5AH的,估计格局跟你这个一样的。

因为同款尺寸的电池也有6并13串15AH的,说明盒子里面空一排而已。

我这里小区不准在楼梯间充电了,铅酸电池28公斤提楼上去不现实,不巧去年暑假被偷了,于是买了锂电;到现在也快一年了,用着还行,只有4公斤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个是电容单体是2.7V吧,你使用恒流恒压模块控制在2.1吗?

这个电容是2.8V3000F的,充电电源用的12V5A,后面加了恒压恒流模块,电压设定6.5V。

网友:
很细心,很漂亮!我也刚组了点焊机,朝这方面前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觉自己组电池真的很麻烦,要测容量,测内阻,配对,完了还要自己点焊。要买容量内阻测试仪,要自己多点焊 ...

发上来看看,合适你给做个吧

网友:
这是阳光的18650吧?我买的时候才2.8一颗

网友:
动手能里强,技术水平高。

网友:
做的不错,请问下楼主点焊机投资多少弄的。

网友:
楼主,点焊机再加上个贴膜就完美了:刚做了配套的贴膜回来。

网友:
真羡慕楼主,没组过电池。楼主能给个点焊机的清单吗?也想自己组一个,谢谢

网友C:
板子似乎不带均衡

网友:
现在玩锂电池还是不错的。。已经做了两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似乎不带均衡

扳子带均衡电路的,不过原件是自己焊接的,发现很耗电,电压下降很快,自己也检查不出故障点,因此把均衡线拔了,因为不是频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