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4v交换机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9-06-13):
昨天拆了台电源损坏的8口供电交换机,表面上看起来应该好修的,结果换了好多个元件,还是没修好,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检修了。外观就是这个,很山寨的玩意。看在能供电的份上开修。

正面视图,散热片已经拆了。

侧面视图:目前已经更换的配件是:两个大电容换成400v 82uf。整流桥、保险管也换了,电源管是12n60,保险电阻损坏,更换后,高压部分正常了。分立二极管也都检测了,都正常。

这个背面有一个电源芯片sf1560sg,没有这个芯片的详细参数。网上找到一个sf1560sg的pdf,也没有看明白。下一步怎么检修,谁有这个电路图能给分享一下吗?

网友A:
见图中的位置测量一下是否有电压。

网友:
搜到一个datasheet

里面典型应用电路比较好懂

参照这个从高压部分查起,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没修过,如果是我遇到这情况一般测一下IC各脚对地电阻,有短路的直接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图中的位置测量一下是否有电压。

谢谢,7脚是没有电压的。我就没有测3脚了。一会照着检修看看,6脚对地电阻大小如何确定呢?5色环电阻烧坏了,开关电源设计时的电阻大小如何确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7脚是没有电压的。我就没有测3脚了。一会照着检修看看,6脚对地电阻大小如何确定呢?5色环电阻烧坏 ...

5环的那个是管脚电阻吧?烧了的话管子不工作,没反馈7脚自然就没电压了,阻值应该是几欧的,你看看色环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7脚是没有电压的。我就没有测3脚了。一会照着检修看看,6脚对地电阻大小如何确定呢?5色环电阻烧坏 ...

色环直接按照颜色来看阻值

如果颜色不好分辨,或者烧黑了烧断了,可以看看芯片的手册,可以参考芯片手册同等推荐值来选择更换

如果芯片VIN输入正常,你可以看MOS是否击穿了,万用表就可以判断

这个是PWM电路是外置MOS驱动的,芯片内部没有集成。在很多适配器里面应用很广泛,这种类型的电路

上面提供的芯片Datasheet,手册太简单了。几乎没有有用的参考价值(国产的元件很多都是如此),根据以前维修经验,我搜索了下代换芯片,有一个SG5842代换,看了下第六脚的设计手册指导,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就算这个电源模块你修不好,很简单,直接到淘宝买现成的。接红黑就可以,交换机功耗很低的,而且一般淘宝卖的那些套件,用料,做工,设计都比这个要好

网友:
来了,给你找到了详细的设计手册,里面说的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这个电源模块你修不好,很简单,直接到淘宝买现成的。接红黑就可以,交换机功耗很低的,而且一般淘宝卖 ...

今天又测试了一番,感觉还是修不好。不过我修东西可从来没讲究成本。一般元件费用都比二手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