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刚,一台KLV-46V380A SONY 电视黑屏故障----更新

楼主(2019-06-13):
       刚刚邻居说:小孩子刚开电视,听到"咝咝"声后,有显示再"啪"的黑屏了.还没有过去检查不知道具体情况.
只大概了解现在按不按遥控,指示灯都是闪"亮灭". 请问有修过的吗?

更新部份晚上回去吃完饭后就去邻居家,电视果然是闪灯,遥控无反应,感觉是电源保护了吧。费力的从墙上拿下来。
一路拆螺丝,拆到电源板螺丝一共是35个,真是多。
开后壳后就是一通目视,想查找小孩说的“啪啪”声的发源地,结果失望没有发现,板底也是,各电容也好着,
完全没发现怀的。再就上电,测了两组高压330v都有(电源板红圈处),低压5v只有3.几,,,,另几组也没测到,
就想是不是没开机就没电压(主板没电当然没显示),然后就要来遥控器(作S的行为),结果变绿灯了......这就尴尬了,
但是还能怎么样呢(错失良机-----变成白干),没法了只能合壳吧,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问题点

网友A:
楼主专业修家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专业修家电的吗?

学修......为邻里解忧

网友B:
你拆开试试看有没有电容爆开,尤其是电源。

网友C:
电源或者背光挂了吧。

网友D:
这声音,这现象,应该修里面开关电源吧

网友E:
自己拆开看看电源板,估计是电容怀孕了吧,前一阵我还修过一台十几年前的长虹,换电容恢复正常

网友F:
先拆开看看,估计是电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开试试看有没有电容爆开,尤其是电源。

还没去拆,电源坏了没电应该也没红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或者背光挂了吧。

电源是比较怀疑,背光应该不会,现在不光黑屏也无声的,相当于没开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声音,这现象,应该修里面开关电源吧

是这样怀疑的,等拆开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拆开看看电源板,估计是电容怀孕了吧,前一阵我还修过一台十几年前的长虹,换电容恢复正常 ...

好的,这也是08年的机子了,电容问题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拆开看看,估计是电源坏了

拆开再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或者背光挂了吧。

现在也是怀疑电源,还有主板,4月份的一台海信就是主板问题,不过那个是遥控变灯

网友:
先拆开看看,估计是电源坏了。

网友:
挡风板5 防水6 防溅龙头5 锅盖1:smile::smile:

网友:
08年的,过十年的老机,电源部分的故障率,开始上升。。。。。。

网友:
有啪的声音 难道有虚接爬电?

网友:
电源板坏了叫他上网买个换上,废板子自己拿来研究